DeviceNet转PROFINETprofinet和profibus的区别

楼主(2023-07-26):
远创智控YC-DNT-PN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PROFI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 PROFINET 网络和 DeviceNet 网络连接起来。

本网关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Device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

1.2技术参数

    远创智控YC-DNT-PN网关做为PROFINET网络的DeviceNET设备(即从站),带2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集成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适应PROFINET V2.3协议,采用实时(RT)通讯功能,符合: GB/T 25105-2014《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10: PROFINET IO规范》,IEC 61158-5-102007IDT

    DeviceNet接口为从站,支持poll扫描支持的波特率:125K, 250K, 500K ● DeviceNet网络总线供电 ● DeviceNet最大输入输出长度:各128bytes

    DeviceNet站地址:0-63,一个网络,包括主站在内,最多接64个节点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外形尺寸:50mm(宽)×125mm(高)×90mm(厚)

    安装方式:35mm导轨

    防护等级:IP20

    大约重量:500g

2.3 指示灯说明

1.1-1    各指示灯说明

PWR

OK

FAL

MS

NS

电源接通

PROFINET 通讯正常

PROFINET 通讯异常

DEVICENET

模块状态

DEVICENET 总线状态

--------

--------

--------

--------

--------

--------

--------

--------

--------

--------

 1.1-2    MS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状态

含义

模块未供电

绿色常亮

工作正常

绿色闪烁

未正确配置或处于波特率侦听

红色闪烁

可恢复的故障

红色常亮

不可恢复的故障

红绿闪烁

正进行自检

 1.1-3    NS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状态

含义

DeviceNet总线未供电

绿色闪烁

设备已在线但未建立连接

绿色常亮

设备在线建立了连接

红色闪烁

连接超时

红色常亮

检测到无法恢复的故障,不能进行通讯,例如地址重复

3. 硬件电气规范

3.1电气参数

电源:直流 24V/200mA18V30V 可用),使用中建议接好保护地 PE

工作环境:-2555,湿度95%

防护等级:IP20

安装方式:35mm 导轨

重量:500g

3.2 PROFINET 的电气连接

3 PROFINET 采用标准 4 芯屏蔽电缆。建议用户使用标准 PROFINET 插头及标准 PROFINET 电缆。有关 PROFINET 安装规范请用户参照有关 PROFINET 技术标准。

3.3 DEVICENET 的电气连接

DeviceNet 使用控制器局域网络CAN)为其数据链路层CAN 是一种差动的串列总线,其低成本及高干扰性为其优点。

4.协议及数据转换

4.1协议转换原理

远创智控YC-DNT-PN网关分别从 ETHERNET/IP 一侧和 DEVICENET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4.2 PROFINET 协议介绍

PROFINET PROFIBUS 国际组织(PROFIBUS InternationalPI)推出,是新一代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自动化总线标准。

7 PROFINET 为自动化通信领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网络解决方案,囊括了诸如实时以太网、运动控制、分布式自动化、故障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当前自动化领域的热点话题,并且,作为跨供应商的技术,可以完全兼容工业以太网和现有的现场总线(PROFIBUS技术,保护现有投资。

PROFINET 网络中的每个模组都有以下的三个位址:

   MAC 位址。

   IP 地址

   设备名称,是在整个网络组态中对模组定义的逻辑名称。

8, 由于 PROFINET 使用 TCP/IP会用到 MAC 位址及 IP 地址,但若一设备更换为其他设备,其 MAC 地址会变动,而 IP 地址是动态定址下的结果,为了让网络上的某一设备有固定的名称,因此会使用设备名称。

为了分配 IP 地址、子网络遮罩及预设闸道,定义了以下的二种方式:

DCP(协定)(发现和配置协定)。

DHCP动态主机设定协定)。

4.3 DEVICENET 协议介绍

DeviceNet 是一种用在自动化技术的现场总线标准,由美国的 Allen-Bradley 公司在 1994 年开发。DeviceNet 使用控制器局域网络CAN)为其底层的通讯协定,其应用层有针对不同设备所定义的行规(profile)。主要的应用包括资讯交换、安全设备及大型控制系统。

9. DeviceNet 网络使用干线(trunkline-分支线(dropline)的网络拓扑,允许在网络中使用分接头,一方面简化配线及存取网络。而且要从网络中加入或移除设备都相当简单,减少生产线停机及除错的时间,提高网络的灵活性。

DeviceNet 提供 125 kbit/s250 kbit/s 500 kbit/s 三种不同的资料传输速度。依使用的通讯线种类不同,DeviceNet 允许的通讯线长度也有所不同,若使用圆的粗电缆,通讯线长度最长可以到 500 米,一般的圆电缆长度可以到 100 米,扁平型的电缆在比特率 125 kbit/s 时可以到 380 米,500 kbit/s 时则只能到75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