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线跨网段通讯处理器NAT地址转换

楼主(2023-07-26):
远创智控YC8000-NAT-S 可以实现 NAT 跨网段的地址转换的功能,即可将 LAN1 口所连接 PLC 的 IP 地址映射到 LAN2 口任意 IP 地址;方便解决了现场设备无法修改 IP 地址的问题。

1, WiFi应用指南

远创智控YC8000-NAT-S集成WiFi功能,YC8000-NAT-S可实现AP+STATION工作方式,下面介

绍模块作为Station模式下的配置和应用。

Station(模块连接热点)

YC8000-NAT-S连接AP热点时,模块工作在Station模式,适用于多个设备组网、集中监控和数据采集;该方式需要一个大功率且信号稳定的AP热点,将模块工作在Station模式下,并连接至该热点,则可实现局域网的集中监控;

2, Station功能配置

运行“Device”工具,如下图搜索到模块,并进入修改设备参数界面;

3, 在“Station(模块连接热点)”界面中勾选“Station”;

4, 单击“扫描当前热点”,等待扫描完成后,选择要连接的热点,键入连接密码,单击“选择

该热点”;

5, 执行上一步后,将自动填充“要连接的热点名称”、“要连接的热点密码”和“热点验证方式”,此时对模块Station模式下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进行配置,如果“自动获取IP地址”设定成开启,则模块Station将从热点DHCP获取IP地址,如果“自动获取IP地址”设定成关闭,则使用设定的静态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

6, 确定参数无误后,单击“下载参数”:

7, Station应用

模块正常连接至AP热点后,确保电脑和模块在同一AP热点下或者局域网内;此时运行

 Device进行搜索;

8, 如图所示,搜到同一设备会显示(LAN)和(WiFi)两个网络接口,(WiFi)即为模块作为

Station模式下,连接AP热点后,获取到的IP地址,对该IP地址操作,即可实现数据采集、

PLC编程和数据交换;

Station工作模式下的典型应用;

通过Device进行参数配置和诊断

9, 此时通过Device可对模块进行参数配置和诊断,上图表述了“设备运行诊断”界面下,“WiFi接口状态”>>“Station(模块连接热点)”,可以看到Station的运行状态为“成功连接热点”,且连接的热点信号强度为“-57dBm(信号强)”,当前IP地址为“192.168.1.134”;

相应的PLC编程软件连接和组态软件要连接的设备IP地址,填写成模块作为

Station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