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MODBUS-TCP网关devicenet数据含义

楼主(2023-07-26):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将 DEVICENET 总线和 MODBUS-TCP 网络连接起来?远创智控 YC-DNT-TCP 通讯网关就是你的解决方案!

1, 远创智控 YC-DNT-TCP 通讯网关是一款自主研发的 DEVICE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它可以将 DEVICENET 总线和 MODBUS-TCP 网络连接起来,让你轻松实现设备之间的通信。该产品可以在 DEVICENET 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也可以在 MODBUS-TCP 总线中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使用这款通讯网关,你可以轻松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让你的生产更加高效和智能化。

2, 远创智控YC-DNT-TCP网关做为 MODBUS 从站

打开 GW Config 软件,选择“Modbus 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3,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左侧项目树中看到此主站,如下图:

4,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 Modbus 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5, 由于用户要配置的网关是 Modbus 从站,所以仅添加一个 Slave 即可。

双击主窗口的“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站地址。网关做为 Modbus 从站运行时,仅需要修改站地址即可,不需要配置报文。网关 Modbus 的读数据区(3xxxx 区)和写数据区(4xxxx 区)都是从地址 0 开始排序的。

6, 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下载配置前

需要将拨码第 8 位拨到 ON,电脑与网关的 LAN 口通过网线连接。

5.2 设置远创智控YC-DNT-TCP网关的 MODBUS 网口

打开 TCPConf8 软件后,点击连接,可以与网关建立 TCP 连接,进而修改 Modbus-TCP IP、端口号等参数。

7, 网关做 MODBUS-TCP 的从站(服务器)使用时,使用下图中的设备端口 2”,端口号固定为 502。远端 IP 指的是对端 Modbus 主站的 IP 地址。

8, 用户对使用的端口完成修改后,要点击确认当前配置,使网关的 Modbus-

TCP 接口保存配置并复位。

配置网关的DEVICENET参数

打开 GW Modbus 软件,选择“DEVICENET 配置

9,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10, 修改参数后,点击写入配置按钮:

11, 配置 DEVICENET 从站

以台达 PLC 为例进行介绍。首先打开 DEVICENET 通讯驱动软件。

12, 将通讯端口按照实际设备进行连接。

14, 打开 DeviceNetBuilder,点击菜单栏:设置/通讯设置,驱动选择 COMMGR 里添加的通讯接口

15, EDS 文件导入 DeviceNet 配置软件 ,点击菜单栏工具/EDS 操作

16, 安装 EDS 完毕后,可以在设备中找到网关设备

17, 点击菜单 网络/在线,扫描到 DeviceNet 主站

18, 点击 网络/扫描网络,双击从站图标,进行参数设置。按照实际需求配置节点地址、输入长度、输出长度,然后点击确认

19, 双击主站图标,将从站添加到主站扫描列表,确定

21, 点击菜单 网络/下载,将配置下载到主站模块

打开 PLC 软件 WPL,可以通过监控表进行数据的监控和操作。

21, 远创智控 YC-DNT-TCP 通讯网关是你的设备通信解决方案,让你的生产更加高效和智能化。赶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款通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