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关联参考的问题

楼主(2023-07-26):
问一个问题,研究半天了,设备的关联参考不显示【页,行,列】的坐标,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可以显示,求大神指教!具体请看下图

网友A:
接触器线圈 主功能勾选一下  还有属性显示里面有关联参考啥的 调出来

网友A:
在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重复的引用  多处引用啥的

网友A:
再试试这个

[电子杂谈]

EPLAN应用技巧(7)——关联参考显示设置

https://bbs.elecfans.com/jishu_910077_1_1.html

楼主:
经过自己的摸索,已经解决了,是层的原因!

网友B(2023-09-05):
引用 楼主:
经过自己的摸索,已经解决了,是层的原因!



层的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大侠xs"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经过自己的摸索,已经解决了,是层的原因!】进行回复:        -----------------------------------...



是的,关联 参考层被设置了打印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