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7-27):
一、扩展模块应用手册

LP3系列PLC通过SPI总线方式连接扩展模块,有开关量扩展和模拟量扩展模块,最多可连接六个扩展模块。开关量扩展模块增加I/O点数,模拟量模块在温度、流量、液位、压力等过程控制系统有着广泛应用。

1、扩展寄存器

LP3系列PLCD8129为扩展寄存器的设置首地址,初始默认值为7100,即默认D7100开始的区域是扩展管理寄存器区。用户可以更改D8129修改缺省的起始地址,PLC重新运行设置生效。

每个扫描周期结束,如有通信任务完成,则进行扩展的数据交换。以D7100为首地址进行示例说明,扩展寄存器区定义如下所示:

2、模拟量模块

3、模块规格

用户可通过修改D7144 的值来改变读取模拟量模块输入转换值的时间,设置范围为1~255,默认值为60ms,即60ms读取一次模拟量输入转换值,设置时应考虑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转换速度,设置值应大于模块的转换速度。

4、模块读写控制

模拟量模块地址是自动顺序逻辑分配的。

设置值包括扩展模块的PGA设置值(不包括PT100扩展模块)和模拟量输出DA设置值(含DA输出的扩展模块),另外每个设置值在内存里还分配了相应单元的内存作为读写控制缓存区。

5、输入模拟量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标准化值或温度值,经模块转换后,分别对应到D7200开始的数据寄存器中。由主机向外读取AD标准化值或温度值。在读取输入值前,必须设置输入类型(输入PGA设置)。

如系统有三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由主机向外的顺序是EX1-4AD(电流型输入)、EX1-4PT(蒸汽温度测量)、EX1-4TC(S型电偶、炉膛温度测量)。则相关通道的输入值对应在下列数据寄存器中。

6、输出模拟量

输出模拟量模块可设置成电压输出,也可设置成电流输出,因此,每一个通道的DA输出之前,也必须进行输出信号类型设置(输出PGA设置)。PGA设置和DA值输出均是用户向PLC规定的数据寄存器写数据,规划到以D7256开始的连续区域。对输出而言,先设置类型,后设置输出。对混合模块(有输入和输出)而言,先分配输入类型寄存器,次分配输出类型寄存器,最后分配DA输出值寄存器。假设系统有一个EX1-4DA(两路电压输出,两路电流输出),则信号类型设置寄存器和DA值输出寄存器分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