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IP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与欧姆龙方法

楼主(2023-07-27):
本文主要介绍了捷米特JM-PN-EIP(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西门子200智能PLC(PROFINET)和欧姆龙系统EtherNet/IP通信的配置过程。

1, 将 EDS 文件复制到欧姆龙软件的对应文件夹下

2, 首先添加捷米特JM-PN-EIP网关的全局变量: 按照实际需求添加输入和输出的数据,下图示例添加了14字节的输入数据和2字节的输出数据:

 3, ETHERNET/IP 连接设置

 4, 双击下图中红框位置,进入网络设置。

5, 在连接页面下添加捷米特JM-PN-EIP设备,如下图:

6, 添加完成后,此时设置全部完成。编译并下载欧姆龙 PLC 的程序。

7, 对200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捷米特JM-PN-EIP的GSD文件;

8, 选择GSD文件,确认;

点击PROFINET,勾选控制器并设置PLC  IP地址;

9, 将右侧目录GSD文件添加到设备表中,设置设备名和IP地址

10, 添加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DWord为双字节,本例为输入输出各4个字节)

11, 配置向导完成并生成;

查找设备,分配捷米特JM-PN-EIP设备名称和IP地址与组态保持一致;

12, 下载配置到PLC,监控相对应的I地址,Q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