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ETHERNET/IP网关devicenet转ethernet/IP模块

楼主(2023-07-27):
捷米JM-EIP-DNT,你听说过吗?这是一款自主研发的ETHERNET/IP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它能够连接DEVICENET总线和ETHERNET/IP网络,从而解决生产管理系统中协议不同造成的数据交换互通问题。

这款产品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可谓是一大利器,它究竟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便利呢?JM-EIP-DNT可以作为从站连接到ETHERNET/IP总线,同时也可以作为从站连接到DEVICENET总线,实现两种协议的互通。这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提高生产线的稳定性。

1, 配置捷米JM-EIP-DNT网关的ETHERNET/IP从站

使用AB系统的配置方法

2, 加载EDS文件:运行RSLogix5000程序,选择菜单“Tools->EDSHardware

InstrallationTool”:

3, 选择“RegisteranEDSfile(s)”,点击下一步:

4, 选择“Registerasinglefile”:

5, 通过“Browse”选择要安装的eds文件:

6, 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过程完毕。

7, 新建工程:运行RSLogix5000程序,选择菜单File->New,弹出对话框:

8, 在“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OK完成创建。

9, 添加网关:在ControllerOrganizer栏中,右键点击“1769-L23EEthernetPortLocalENB”,选择“NewModule”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10, 在“Name”中填入捷米JM-EIP-DNT网关的名称,在“IP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IP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11, 下图举例设置了20字节的输入数据和20字节的输出数据:

12, 点击OK操作完毕后,可以看到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网关:

13, CompactLogixProcessor,网关p选项,点击右下角的SetProjectPath。然后点击Close,完成设置。

14, 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PLC中:

15, 下载完毕后,网关的FAL指示灯灭,OK指示灯亮,表示ETHERNET/IP已经通讯成功。

16, 在线监视数据: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Upload,在下图中点击Upload,直至上传完成。

17, 点击“ControllerTags”,在弹出的画面中可以检测到网关上传的数据:

18, 配置DEVICENET的输入输出长度

1.捷米JM-EIP-DNT网关的输出占用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给定DEVICENET输入长度”,第二个字节是“给定DEVICENET输出长度”

2.网关的输入占用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显示DEVICENET输入长度”,第二个字节是“显示DEVICENET输出长度”

19, 配置捷米JM-EIP-DNT网关的DEVICENET从站

以台达PLC为例进行介绍。首先打开DEVICENET通讯驱动软件。

打开DeviceNetBuilder,点击菜单栏:设置/通讯设置,驱动选择COMMGR里添加的通讯接口。

把EDS文件导入DeviceNet配置软件,点击菜单栏工具/EDS操作

20, 安装EDS完毕后,可以在设备中找到网关设备

21, 按照实际需求配置节点地址、输入长度、输出长度,然后点击确认

22, 注:此处输入长度、输出长度需要与网关配置的DeviceNet输入输出长度一致

23, 打开PLC软件WPL,可以通过监控表进行数据的监控和操作。

24, 捷米JM-EIP-DNT还具有多种安全保护机制,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JM-EIP-DNT确实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工业自动化产品,不知道未来它还会有怎样的升级和改进呢?如果你对工业自动化领域感兴趣,或者对这款产品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