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与多个台达PLC

楼主(2023-07-27):
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485与多个台达PLC通信,但是反应时间太慢了,又不稳定,有时要几秒才反应过来,有其他方法,或者例子参考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先让多个PLC把数据汇总到其中一个PLC里边,然后触摸屏和这个PLC通讯。

网友B:
不想换产品考虑成本,按照7楼方式,数据读取速度要快,只能更换带以太网的PLC(或者加以太网模块)和屏

网友C:
1,分别用昆仑通泰的com0,com1,com2,和plc通讯,

2,用触摸屏和1个plc通讯,其他plc和主站plc通讯,用台达的PLC-link

如果以上不能解决,

那就换成带网口的屏 和plc,加交换机。

网友D:
同类的变量尽量连续,有不连续的如果距离不是太远,中间缺的变量全部补充上。

如果用了整形输出的变量也用了整形输入的变量,把整形输入的变量复制到整形输出上并且让变量连续。

原理1:尽量减少一轮次的读写次数。

原理2:尽量加大通讯波特率,能用115200就不用9600。

如果这些都做完了还是速度不理想,更换接口吧,这已经达到串口通讯的极致了。

网友E:
MODBUS轮询是这样的 没法

网友F:
换以太网

网友G:
末尾可添加100电阻保持稳定性,关于通讯速度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H:
多从站的尽量选择以太网吧,台达的EH3好像是可以增加以太网扩展。

网友I:
如果触摸屏有多个通信口的话,比如有3个串口,那就这3个串口分别带几个PLC,这样速度能快一点。

网友J:
换网口屏

网友K:
理论上多少不重要,关键是实际效果

网友L:
把PLC与PLC 组网。然后屏只和基中一个主PLC通讯~

网友M:
可以一个页面一个PLC ,当前页面使能当前PLC通信

网友N:
尽量连续的寄存器    RTU模式稍微要快些

 加终端电阻抗干扰   HMI使用多个通讯口

网友O:
用台达专用通讯协议,快的一溜

网友P:
用一个 以太网modbus从站, 多个 RS485 modbus主站 网关

网友Q(2023-09-18):
MCGS触摸屏有三个串口和一个以太网口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R(2023-10-20):
  1. 加终端电阻,防干扰双绞线

  2. 减少与PLC通讯数量,多个PLC之间通讯交换数据集中到一个主PLC中,屏与主PLC通讯

网友S(2025-08-29):
谢谢你的赞,我很高兴能够为你的文章或帖子提供有价值的评论或建议。

网友T(2025-10-20):
用ethernet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