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ETHERCAT网关连接支持ethercat总线的PLC

楼主(2023-07-28):
远创智控YC-ECTM-DNT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DEVICE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 DEVICENET 总线和 ETHERCAT 网络连接起来。

远创智控YC-ECTM-DNT网关连接到 ETHERCAT 总线中做为主站使用,连接到 DEVICE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

1.1.1  ETHERCAT 技术参数

   网关做为 ETHERCAT 网络的主站,可以连接伺服控制器、IO模块等各种从站设备

   支持的最大 PDO 长度,inputs outputs 各为 256 字节。Input output 的方向是主站方向,input 是主站输入,output 是主站输出。

1.1.2  DEVICENET 技术参数

    DeviceNet接口为从站,支持poll扫描

    支持的波特率:125K, 250K, 500K

    DeviceNet网络总线供电

    DeviceNet最大输入输出长度:各128bytes

    DeviceNet站地址:0-31

    指示灯

2.3-1    各指示灯说明

PWR

OK

FAL

MS

NS

电源接通

ETHERCAT

通讯正常

ETHERCAT

通讯异常

DEVICENET

模块状态

DEVICENET

总线状态

--------

--------

--------

--------

--------

--------

--------

--------

--------

--------

                                                                     2.3-2   MS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状态

含义

模块未供电

绿色常亮

工作正常

绿色闪烁

未正确配置或处于波特率侦听

红色闪烁

可恢复的故障

红色常亮

不可恢复的故障

红绿闪烁

正进行自检

                                                                     2.3-3   NS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状态

含义

DeviceNet 总线未供电

绿色闪烁

设备已在线但未建立连接

绿色常亮

设备在线建立了连接

红色闪烁

连接超时

红色常亮

检测到无法恢复的故障,不能进行通讯,例如地址重复、接线错误

数据传送

1.   如下图,使用WPL软件连接在线后,发送31个字的数据给ECM-DNS网关。

ECM-DNS中读到数据如下:

2.   现需将读到的第9个字到第23个字的数据(共15个字数据)传送到EC从站2的输出区中的第1个字到第15个字中。方法如下:

(1) 在变量表中建立如下两个变量。

(2) 在左侧项目树中,双击MAIN,在右侧工具箱中选择指令集——数据处理指令——数据传送与比较——BMOV16位一并传送指令)。

(3) 经过5.5——1的步骤已知第9个字的变量名为_IQ1_41

点击EC从站2——IO地功能映射,可以看到EC从站2的输出区的第一个字变量名为_IQ3_1

(4)  返回MAIN界面,可以看到BMOV函数的使用方法。

按照下图填写此函数。

(5) 点击PLC——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6) 此时EC从站与PLC通讯正常。可以在EC从站2——IO映射功能中中查看第1个字到第15个字的数据。

3.   现需将读到的第24个字到第31个字的数据(共8个字数据)传送到EC从站3的输出区中的第0个字到第7个字中。方法如下:

(1) 在变量表中建立如下两个变量。

(2) 在左侧项目树中,双击MAIN,在右侧工具箱中选择指令集——数据处理指令——数据传送与比较——BMOV16位一并传送指令)。

(3) 经过5.5——1的步骤已知第9个字的变量名为_IQ1_56

点击EC从站3——IO地功能映射,可以看到EC从站3的输出区的第一个字变量名为_IQ5_0

(4)  返回MAIN界面,可以看到BMOV函数的使用方法。

按照下图填写此函数。

(5) 点击PLC——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6) 此时EC从站与PLC通讯正常。可以在EC从站3——IO映射功能中中查看第0个字到第7个字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