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亮度可调节的按钮指示灯的吗?

楼主(2023-07-28):
有人用过亮度可调节的按钮指示灯吗?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没用过  带灯按钮都是固定亮度   不好调节

网友B:
能调节啊 亮度随着电压变化。

网友C:
没用过,之前遇到指示灯感应电辉光太严重,分不清哪个亮哪个不亮,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出来的,眼神不好就分不出来了,我的处理方法是把灯罩拧下来,然后在里面垫一层纸巾,这样亮灯和灭灯就好分辨一点了,但是整体亮度就降低了,头一回听说还有亮度可调节的指示灯,但是按照指示灯的电路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直流的搞一个电位器,交流的搞一个可调变压器,控制电压就可以控制亮度。但是实际意义并不大。

多说一句,处理感应电辉光问题还是换大厂家的指示灯,并且根据现场实测的感应电电压选择合适的抗干扰指示灯是最优方案。

网友D:
你做个PWM就可以调节亮度了

网友E:
电平指示器

网友F:
肯定可以做的,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