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照明灯开关

楼主(2023-07-29):
防水带指示的照明灯多路开关请推荐下.   客户以前用的这种

网友A:
就买客户之前用过的就行,万一你换了还不如现在的,尴尬了

网友B:
你这是电子式的按钮带灯开关,只能换之前用产品,不然

网友C:
查万能的某宝,啥啥都能找到啊!

网友D(2023-12-11):
国产系列:公牛G28系列开关、德力西电气CD868系列开关、正泰开关NEW7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