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485ADP-MB模块异常,POWER灯总不亮!

楼主(2023-07-30):
如图,485的BD板接在PLC,ADPMB接在BD接口上,SDA和RDA

、SDB和RDB也已经短接,通电测试,ADPMB模块的Power灯总是不亮。

求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看对插的针脚是不是没有插好,感觉通信模块供电没成功

网友B:
电源灯不亮,很明显模块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你的短接线,信号线怎么接的,接的对不对都没那么重要,检查接线,研究模块接线图,联系厂家技术指导,我感觉最终可能确定为模块有问题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对插的针脚是不是没有插好,感觉通信模块供电没成功



试了试插针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是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灯不亮,很明显模块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你的短接线,信号线怎么接的,接的对不对都没那么重要,检查接线,研究模块接线图,联系厂家技术指导,我感觉最终可能确定为模块有问题需要更换。...



谢谢!!我们也觉得是ADP模块出问题了。。零零散散买的硬件太多了,硬件质量参差不齐,比较烦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灯不亮,很明显模块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你的短接线,信号线怎么接的,接的对不对都没那么重要,检查接线,研究模块接线图,联系厂家技术指导,我感觉最终可能确定为模块有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C:
首先看看有没有卡紧,有一个卡扣的,再不行估计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