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道启动发烫

楼主(2023-07-31):
普通电机频道启停和正反转造成电机发烫,或者直接启动不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频繁正反转运行,电机在启动-反接制动频繁转换,反接制动时的机械能变为电机发热消耗,这是频繁起、制动电机的正常现象。以前没有好办法解决,只能电机降容使用和给电机降温。

现在这个问题好解决了。采用变频器做正反转控制,反转时的机械能传给了制动电阻,由制动电阻散热代替电机发热。电阻散热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

网友B:
听不懂啥意思,如果你普通电机频繁启停,频繁切换正反转,确实会发热,换伺服

网友C:
加个散热风扇 吹一吹 降降温

网友A:
十几年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这个内容,没找到。

网友D:
正反转控制要等电机停下来在切换,否则惯性负载加大,导致马达开关或断路器跳闸直接启动不起来,如果电机选型力矩足够大,同时环境温度示意,不会出现发热现象,我觉得你速度要求不高要么加减速机,正反转切换加延时,电机处加物理降温措施办法

网友E:
是频繁正负转吧。

网友F:
还有频道启停的概念了

网友G:
选择变频电机

网友H:
1、正转,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往电机方向吹风;2、反转的话普通电机的风扇也反转了,是从电机侧往外侧吸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散热;3、电机最好不要频繁正反转,正反转切换要有间隔时间,尤其是普通电机启动过程中产生热量较大。

解决方案:1、将冷却风扇单独做一个冷却风扇带电机,单独做一个启停回路与正反转联动,使电机正反转时,风扇一直正转;2、延长电机正反转启动的切换时间,并记录温度变化。

网友I:
频繁启停 电机容易发热。反转电机散热不好

网友A:
为什么有人认为电机正反转散热不同?电机尾部轴上装有散热风扇,风扇是离心式,并且没有角度,不论哪个旋转方向都是一样的散热风量。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没旋转方向限制。

电机正反转的运行过程是:启动-正转运行-停止-反接制动-反转运行-停止-反接制动-正转运行......。电机发热是由于反接制动时,被拖动机械的旋转动能传递给电机所致。机械惯量越大,发热越严重。

我上面所说采用变频器做频繁正反转控制,是把机械惯量产生的能量,通过电机发电传到变频器,用制动电阻消耗。热量转换到容易散热的电阻上,保证电机不会经常烧毁。

网友J:
三相电机不存在发热启动不了的情况!只有过热损坏!

单相电机确实经常发生!因为电机搭配的启动运行电容器存在发热后容量变化,导致启动条件缺失,启动不了,进而发热,最终损坏!

解决办法就需要经常维护,检查看是否功率匹配,有无过载,另外还需要检查启动条件是否满足!欠压启动、重载启动等等!

但愿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人认为电机正反转散热不同?电机尾部轴上装有散热风扇,风扇是离心式,并且没有角度,不论哪个旋转方向都是一样的散热风量。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没旋转方向限制。电机正反转的运行过程是:启动-正转运行-停...

还是李工解释的清楚~

网友L(2023-10-24):
变频也要考虑起停时间。时间过短容易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