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00的中央空调的控制案例学习学习

楼主(2023-07-31):
求一个1200的中央空调的控制案例学习学习 转行了 不太了解工艺 想先看看别人做的 有哪些控制需求 需要哪些算法 被控设备大概有哪些

网友A:
中央空调一般都用专门控制器做的,比如江森楼宇自动化,很少用PLC做的,因为涉及的模拟量信号多,没有啥优势,很少有这样做的

网友B:
工艺好像很简单,你到单位了一讨论就出来了

网友C:
中央空调主机有自己的控制,和水泵最多有个连锁动作。通常也就控制一下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大型的还要控制冷却水塔。做的好的控制,会加变频器做节能运行。

网友D:
别人的程序,就是看看热闹而已 接线,工艺都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