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连接6个200plcppi通讯

楼主(2023-07-31):
新手上路,用组态王7.5与实物2006个plc224 cn进行ppi通信,通讯总连不上.我用组态王连虚拟串口软件,在接s7-200plc仿真软件,1对1,可以正常通讯,排除了驱动的问题,转用艾莫讯的usb-ppi的编程电缆,pc接usb-ppi线到数据总线插头串了6个plc,step7可以读到6个plc.接线没问题,我决定一个一个试

组态王7.5SP5,我选择西门子usb驱动,(usb-ppi电缆不生成com口,随便选com1,艾莫讯的技术说的),地址1:0(plc地址1,0是9600,plc里的程序是q0.0-q0.7置1),建立画面读取q0.0,q0.1的状态,运行,信息窗口一直读失败(查原因是从站不响应)

我还用MCGS组态试ppi连1个plc,也是一样的,感觉也是软件给plc发了,但没响应。结合情况排除驱动,线的问题,plc是GONGBEL的s7-200cn,CPU型号是224CN,plc也是正常的,因为STEP7和这6个plc可以正常通讯

1,有大佬分析一下原因吗

2,组态王要与6个200plc ppi通讯,我在组态王里添加6个ppi驱动可以吗,有无例子参考,感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我理解错误,以为点对点就不支持多主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