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modbustcp转modbusrtu

楼主(2023-08-01):
远创智控YC-TCP-PN网关可以实现将ModbusTCP接口设备连接到Profinet网络中。用户不需要了解具体的ModbusTCPProfinet协议即可实现将ModbusTCP设备挂载到Profinet接口的PLC上,并和ModbusTCP设备进行数据交互。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2, 产品特点

(1)应用广泛:

远创智控YC-TCP-PN网关作为Profinet从站、ModbusTCP服务器或客户端(通过网页配置),可以比较容易实现ModbusTCPProfinet的互连。

(2)应用简单:

用户不用了解复杂的ProfinetModbusTCP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3)透明通信:

用户可以依照Profinet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netModbusTCP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4)通讯稳定可靠:

产品使用西门子专用Profinet芯片解决方案,符合Profinet协议规范,抗干扰能力强。   (5)网关做为Profinet网络的Device设备(即从站),带2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集成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适应PROFINETV2.31协议,采用实时(RT)通讯功能,符合:GB/T25105-2014《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10:PROFINETIO规范》,IEC61158-5-102007IDT

3, ModbusTCP端网口支持10/100Mbps自适应以太网接口,支持AUTO-MDIX网线交叉直连自动切换。

3、技术指标

(1)远创智控YC-TCP-PNProfinet侧作为从站,在Modbus侧既可以作为主站又可以作为从站。Modbus数据和Profinet数据的通信采用映射方式,使用方便。

(2)两个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侦测,集成以太网交换机,方便将Profinet设备组成菊花链。

(3)ROFINET/V2.2协议,网关Profinet侧采用实时(RT)通讯功能,符合:GB/T25105-2014《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10:PROFINETIO规范》,IEC61158-5-102007IDT

(4)电磁兼容指标:

EFTlevel4;classA

浪涌:level2;classA

静电:level3;classA

(5)支持Modbus协议,支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功能码。

(6)最大输入/输出数据量

MaxInputBytes≤1440Bytes

MaxOutputBytes≤1440Bytes

(7)电源电压:12~24V宽电压供电,双路电源冗余供电。

(8)额定功率3W(24V/125mA)

(9)环境温度:

运输和存储:-40~+70

工作温度:-20~+60

(10)工作相对湿度:5~95%(无结露)

(11)外形尺寸:()132mm×()100mm×()26mm

(12)安装方式:46mm导轨

二、安装、启动

2.1接口

电源

产品电源接口采用两种形式,5.08压线端子排和DC2.1接线插头方式,用户可根据具体需求自行选择接线方式。接线端子排线序如下。可接入双电源进行冗余供电。

V1V2

电源正(9-24V)

G

电源负

PE

接大地

4, PN端采用两个百兆RJ45接口,如下图:

5, ModbusTCP接口如下图:

6, ModbusTCP接口提供一路以太网口和一个RES复位按键,复位按键可用来恢复网络部

分出厂设置。

2.2Modbus主从站设置

通过选用不同的GSD文件来确定ModbusTCP端作为客户端(主站)还是服务端(

)

三、产品配置与通信方法

本网关需要先配置好ModbusTCP端再配置PN端,因为ModbusTCP端的配置信息是写到FLASH的,掉电不丢失,而PN每次上电PLC会重新给加载配置。

7, 配置ModbusTCP

PC机的网口与网关的ModbusTCP网口用一根直连网线连接,将PC机的IP地址与

网关的ModbusTCP网口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网关的ModbusTCP网口的缺省IP地址是192.168.1.37PC机的IP可以是192.168.1.47

PC机的浏览器中输入网关的IP地址:192.168.1.37,进入登录页面,默认登录账号和密码为“admin”,如果需要修改密码则还需要填写新密码,否则新密码为空。之后跳转到Modbus-TCP接口的参数设置界面,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网关的Modbus-TCP接口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