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新品plc

楼主(2023-08-01):
新款A07型PLC与西门子S7-200完全兼容,可以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编程,但是可以后接smart io模块内嵌Modbus RTU模式(非编程),连接Modbus变频器、仪器仪表等,通过软件内填表方式,实现Modbus的通讯。

---------------------------------------------------------------------------------------------------------------------------------

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最新出品的A07高档PLC,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体积小节省空间,价格低性能稳定。

A07PLC支持一路485通讯的功能,主要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内置两种485通讯方式,主要推荐填表方式,简单快速方便

可以外接7个SMART扩展模块,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IO模块,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IO模块。

可以使用西门子S7-200 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与西门子S7-200完全兼容;具有Modbus TCPS7-200 TCPS7-300 TCP协议,可以与WINCC直连(既无需使用pc access 作为opc连接 ),组态王,力控等主流的上位机相连接

可以实现PLC之间的通讯(包括S7-200 SMART CP243-1CP243iCP243-ibusS7-300S7-1200S7-1500使用的是S7 PUT/GET命令)

具有自由口通讯功能,如Modbus RTU主站、从站,USS变频器通讯等

适用于C++delphiC#VB等高级语言编程通讯(使用Modbus TCP协议)

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SMART LINE触摸屏(Smart  1000IESmart 700IE

具有PID功能(但暂不支持参数自整定)。

楼主:
对于485通讯,A07plc内置两种方式 一种是填表式(推荐使用 适合初学者)另一种是编程式;下面介绍用填表式读取485设备案例。
硬件设备:200smart plc一台  HL8102数字温度控制器

软件设备:大连德嘉modbus RTU通讯设置软件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
1查看温度控制器通讯协议 波特率为9600 8位奇校验1停止位 默认地址1
2 plcIP地址设置如下
3打开大连德嘉modbusRTU通讯设置软件 将参数设置到软件里,并读取对应功能码的数据地址, 点击下载组态到硬件。
729809ea6d699273a7c33958ccaac57.pnga2f2283ea1c8388e6fc153eaf493a11.png6b240decd44091cc8904c7432282f7b.pngbc826f23dd7a81c50dfb475093be407.png

4 打开编程软件 监控对应的数据地址

这样进行简单的设置就可实现读取485设备的数据了

楼主:
本例将新品A07plc,通过编程方式和内置填表方式分别和同一变频器进行通讯

硬件:A07plc     VFD-M变频器   三相异步电动机

软件:STEP 7 MicroWIN SP9       大连德嘉modbus rtu通讯设置软件
变频器参数:8位无校验1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奇偶校验和波特率可自行设定)

1 软件编程方式进行通讯

打开编程软件,写主站指令,进行编程如下

打开监控表,输入对应的地址进行监控,就可以看到数据已经读取上来了

2 填表方式进行通讯

打开大连德嘉modbusrtu通讯设置软件,输入波特率等485参数,并读取相应的数据地址,下载modbus组态到硬件。

打开编程软件的状态表,输入对应的地址景行监控,可见数据地址已经读取上来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了学习一下

网友B:
这应该是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国产



是的 国产plc 但是使用更便捷 价格还便宜百十块钱

楼主:
PLC之间通讯设置

此产品可以实现西门子CP243-1,大连德嘉的CP243iCP243-ibusETH-PPIETH-ibus,还有西门子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之间的通讯。

注:在S7-1200/S7-1500的编程软件Portal中,初始定义DB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

注:博图V13中的设备组态--->属性--->连接机制---->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PUT/GET通讯访问打上勾。如下图所示:

1. 首先在IE浏览器中输入后门地址192.168.1.222进入A07 PLC的设置界面。

这里可以选择中英文,我们点击中文进入

选择PLC通讯,进入下一界面

A07 PLC提供了6个通道。

 数据通讯设置界面,这里可以选择取数/送数,不进行通讯时选择无效即可。我们只需要填入取/送数的长度,本方地址,对方PLC的IP以及起始地址,设置起来十分简单。

注意:传送数据时A07PLC需要保持运行状态。

楼主:
PLC之间通讯实例

这是一个3PLC之间的通讯,我们从S7-300DB1.DBW0数据取出来,存在我们的A07VW100中,并将数据送到S7-1200MW0中,送到S7-200 SMARTMW0中。

S7-300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0

S7-1200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1

S7-200 SMARTIP地址设置为192.168.1.22

1. A07通过网页设置PLC之间通讯参数

S7-300中取数设置:

将数据送到S7-1200MW0

将数据送到S7-200SMARTMW0中,与上图1200设置(除更改IP地址)其它一样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S7-300中的数据,我们将数据值定义为FFFF

 再观察一下S7-1200MW0的数据值

最后看一下S7-200 SMARTMW0数据

实现数据的传送就这么简单。

注意:

如果S7-300有网口,你可以直接使用PLC的网口,如果你的S7-300没有网口,可

以用我们的ETH-MPI(Smart IE增加一个网口

楼主:
与数码管Modbus通讯实例

首先,将 PLC与数码管显示器接好,然后在PLC中建立modbus主站,如图:

其中的参数要根据数码管的说明来填写,数码管手册如下图:

可以看到这个例子为PLC发送:01 10 00 90 00 02 04 00 02 01 EA DB 1C

其中01为数码管地址,即Slave填入1 因为需要向数码管写入,所以RW填1

00 09为数码管屏的显示寄存器,转换成10进制为144,因为起始地址为40001,所以我们这里要填入40001+144 = 40145

04为数据字节数,即2个字,所以Count填入2

最后数据指针自己选择即可,注意不要与分配的库存储区冲突,这里我们用的是VB400

如图,我们要向VB400~VB403写入 00 02 01 EA 。

这里接一个USB转485串口监视器,然后我们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对通信进行监视,如下图:

我们可以看到01~1C为PLC发送的码,01~E5为返回的码,和手册完全一样,同时你的数码管也会显示4.90 如下图:

楼主(2023-11-30):
测试目的:S06pl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 温湿度传感器 AE04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说明书如下

1打开编程软件,编写如下程序:
监控 VD90

     VD170  此地址为程序转换过来的温度以及湿度

可见,温湿度准确无误。
2 wincc直接监控(wincc可以直接监控S06
  V区和DB块有个对应关系  您可以根据插件进行换算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corresponding.rar
 wincc驱动选择S7-300的驱动,编辑wincc的变量监控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