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西门子224的传输距离

楼主(2023-08-01):
mcgs 通用版与西门子PLC224距离约为50米  实际使用中误动作频繁  个别按钮莫名其妙的打开关不了或者打不开 怀疑是线路干扰  请教群里的大师傅怎么解决

网友A:
485的话,50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不行就按钮控制吧,可靠,除了监视什么数据以外,或者改造设备,改造以太网的型号,。

网友C(2024-05-08):
加个信号增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