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CCLINK IE转换器cclinkie和cclin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02):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需要将不同的工业设备连接到同一个网络?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么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种解决方案。

远创智控YC-CCLKIE-RTU网关是一款通讯网关,可以将各种不同的工业设备连接到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中。它不仅可以将MODBUS-RTU/RS485/RS232设备接入到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中,还可以在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中作为从站使用。此外,它还可以连接到MODBUS-RTU/RS485/RS232总线中,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

本案例是把台达ME300变频器接入到三菱plc

2, GX WORKS3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选择使用的PLC型号设置网络参数:

3, 点击“CC-LINK IEF Basic设置”,在设置页面中启用CCLINK网络,如下图:

4, 添加从站设备

5, 设置完毕继续点击“刷新设置”,进行数据地址设置。网关使用 RWrRWw区域,其中RWrPLC读取到的数据,RWwPLC发出的数据。

6, 注意,设置完毕后要点击图中右下角位置的“应用”按钮。

点击菜单栏“转换——转换+RUN中写入”,在弹出的画面中,选择“全选”,然后点击“执行”,直到下载完成。

7, 点击“监看”按钮,可以在线监测PLC的数据

8, 注意输入和输出的第1个字,分别是预留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实际数据从各自的第2个字开始。

打开变频器手册并在配置软件中配置从站的报文

109-00为通讯地址,设定范围1-254.当项目系统中使用RS-485串联通讯接口进行通讯时,每台变频器必须设定其通讯地址且每个地址均为唯一不可重复。

209-01 通讯传送速度,设定范围4.8-38.4kbps,此参数用来设定PLC与各变频器之间传输速率。

309-04 通讯格式,通讯格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9, 系统中PLC与各变频器通讯速率及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10, 03H:读出寄存器内容

根据变频器modbus报文格式可用串口调试工具对变频器报文进行监听

11, 通过读取2101H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2101H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QW10形成映射,通过判断Bit1-0来确认变频器的状态,若bit1-000则表示变频器为停止状态,若为11则表示变频器为运行状态。

13, 用户配置完成Modbus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5.4  启动网关运行

5.4.3 启动网关的Modbus主站

GX WORKS3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1word赋值为1(控制字=1),启动MODBUS-RTU/RS485/RS232通讯。

13, 测试数据:

可以在GX WORKS3主站软件中监控到上传数据。

远创智控YC-CCLKIE-RTU网关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功能强大的通讯网关,可以帮助您轻松解决工业设备连接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需求,不妨考虑使用这款网关,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更多信息,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