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网关连接ESD设备接入西门子Profinet网络

楼主(2023-08-02):
本案例介绍的是通过开疆智能RS232转PROFINET网关将ESD设备接入西门子PLC1200 PROFINET网络的使用方法:

拓补图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RS232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RS232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RS232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RS232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RS232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RS232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

10RS232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要设置设备名和IP地址并且与博图的RS232PROFINET网关组态要完全一致。RS232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需要设置工作模式。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从模式,另外一种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模式。主从模式需要从站应答方可继续发送指令,生产消费者模式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本案例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进行配置。

11RS232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根据设备手册修改波特率等参数;节点中添加消费者和生产者数据。

12、如上图显示设备默认波特率为192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13、将参数改为和设备一致。

14、添加节点后添加生产者(发送)与消费者(接收)。

15、本例中客户需要用到Start/Stop/触发三个功能,从表中可知三条命令都是11个字节的输出。

16、所以在生产者处添加固定长度的数据输出。

17、将数据长度固定为11个字节的输出即可,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网关在plc中对应的Q地址64开始的数据。

18、配置好后下载到RS232PROFINET网关,重新上电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