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odbus转Profinet将森兰变频器接入Profinet网络

楼主(2023-08-02):
本案例是应用倍讯科技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森兰变频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

S7-1200PLC,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希望森兰变频器。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

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   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转PROFINET网关和PLC还

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MODBUS转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 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 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MODBUS转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MODBUS转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从图上可知变频器从站协议为

Modbus-Rtu通信数据格式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同理网关做相同配置;

14,以下图设备说明为例,设备说明中地址1,功能码3/10,需要写入地址是3200H,3201H则对写入主控制

字的配置如下;

15,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6进制地址换算为10进制起始地址写12800寄存器数量两个代表可输入主控制字启停和给定频率两个参数,

读取使用03功能码,如像读取如从主状态字到FF-17过程字选择输出的数值,那么则要填写从12816开始的

10个寄存器数据。点击Search进入到下一界面后再点Search双击下方红框内IP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