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2

楼主(2023-08-02):
小白一个,请问哪位老师有三菱GX. Works2编程软件安装包可以发一份吗?

我在网上找了一份,不知道里面有病毒还是怎么的,把笔记本电脑装蓝屏了,吓得不敢在网上下载了。官网下载一个,有四个文件夹,不知道该怎么装,

哪位老师有的话,可否麻烦发一份,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官网下载的请执行Disk1下的SETUP.

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三菱正版的,装蓝屏的话还能找三菱算账.

网友B:
1.576之类的很多地方都有下载

自己能不能安装上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请执行Disk1下的SETUP.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三菱正版的,装蓝屏的话还能找三菱算账....



非常感谢

抱歉,我还想问一下,下载完三菱官网的压缩包,解压后一共4个文件夹,就只安装disk1文件夹里面的setup.exe程序就可以吗?其他的文件夹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6之类的很多地方都有下载自己能不能安装上是个问题。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1.576是什么?是一个网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e-fa.yangben.cn/assets/335df7fc-4744-4d9e-b5f5-238624c73d43 GX Works2 Ver 1.615R.zip...



非常感谢

三菱官网的压缩包我已经下载了,但是它解压后一共4个文件夹,就只安装disk1文件夹里面的setup.exe程序就可以吗?其他的文件夹不用管吧?

网友B:
1.576是其中一个版本

1.615r可能是现在比较新的版本

普通应用无所谓

可以了

www.ytleader.com  plc触摸屏 编程 远程控制 数据采集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官网下载的请执行Disk1下的SETUP.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三菱正版的,装蓝屏的话还能找三菱算账....】进行回复:        ---...

disk1:  GX Works2的安装软件
Disk2: GX Works2没有FX系列帮助文件,使用这个盘内的安装文件用于安装FX系列帮助。
DISK3: CPU模块记录设置工具
Disk4:GX LogViewer可使用以下功能:·通过简易操作显示·分析经由数据记录、CPU模块等的记录功能收集的大容量数据,实时显示LCPU、RCPU、FX5CPU指定的数据内容。

根据你的需要安装,如果你不需要安装FX系列帮助,模块设定工具以及GX LogViewer,那么只需要安装Disk1即可。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朔月"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官网下载的请执行Disk1下的SETUP.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三菱正版的,装蓝屏的...



非常感谢老师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D: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file-software?catalog=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朔月"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官网下载的请执行Disk1下的SETUP.我觉得你还是去买三菱正版的,装蓝屏的...



你好,老师,麻烦再打扰一下。

我想再请问一下:电脑和PLC端口,怎么链接设置?打开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但是我不清哪个USB可以链接?

我安装disk1的时候,安装界面显示几个USB驱动安装,但是现在搞不清该设置哪个?

刚在B站看的视频,一个视频显示打开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一个端口选项,但是我的打开只有USB选项,不太一样,是不是我USB驱动没安装好需要重新安装吗?

刚在百度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可否麻烦你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file-software?catalog=245...



非常感谢回复,谢谢您

网友B:
usb驱动看具体应用什么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看具体应用什么usb线



感谢老师回复。

抱歉,刚接触这个,有些相对于各位老师简单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还不太明白。

我想请问一下,假如像我传送图片这种USB应该选择哪个USB驱动呢?

网友B:
pl2303 或者CH340 341之类的驱动 自己的编程线哪里买的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 或者CH340 341之类的驱动 自己的编程线哪里买的问卖家。...



好的,我知道了。我问下。非常感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