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转以太网西门子plc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3-08-03):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西门子PLC S7-200CPU无法与软件通信,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忽略了什么细节吗?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远创智控PPI-ETH-YC01可以在不改变程序的情况下使原来的串口模式改为可以通过交换机进行网口通讯的一种便捷的模块。

导致CPU无法与软件通信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现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干扰,也可能是编程软件的设置问题,还有可能是硬件故障等等。针对不同的故障现象,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排查方法。对于轻度的故障现象,我们可以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进行检查,找出问题所在。而对于严重的故障现象,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到根本原因。

面有几种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逐一排查

一、西门子200plc编程软件与PLC S7-200CPU通讯异常

2,  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信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

 3, 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地址与CPU通信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中使用的通信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信速率设置不同;

4. 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信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信。编程通信是PPI模式,而在“STOP”状态下,通信口永远是PPI从站模式,因此用户最好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二、CHNet-S7200以太网通信方式获取plc的参数信息

5, 上述问题中如果能排除不是第4种方法出现的故障,在无法得知PLC里的内部信息情况下,给排查工作增加了难度;这里可以参考一种外部硬件的测试方法,推荐一个国产的plc转以太网模块 ,远创智控的一款型号PPI-ETH-YC01

6, 在不动plc内部程序和不耽误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插在S7200plc的通讯口上,用浏览器访问它的IP地址,这个时候S7200plc的内部信息就全部显示在页面上了,此时就可以用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直接跟S7200plc通信了,实现上下载程序以及上位机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的数据采集了。

具体的操作方法推荐阅读文章西门子S7200PLC转以太网通信配置方法

网页界面如下:

 三、总结

 综上所述,西门子PLC S7-200系列为用户在自动化系统中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能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当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用户需要将设计好的软件程序下载到CPU中运行,实现自动化控制要求,如果在下载过程中遇到编程软件与CPU之间的通讯异常情况,可根据情况采取合适的方案,降低时间成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逐步完善工业的物联网系统。对于已经淘汰了的200plc,实现以太网通信,无疑是提高成本。可根据情况选择国产的plc转以太网通信模块无疑是更多用户的选择,对于远创智控PPI-ETH-YC01这款实测好用,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