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网桥rs232接门详细接线

楼主(2023-08-03):
本章使用S71200作为PROFINET主站,PROTALV14(博途)为配置和调试软件详细的介绍了远创智控YC-RSPN-002/001模块的-工作模式的应用方法,包括:

S71200工程的建立

〉通讯串口的设定

〉模拟工程的软件调试

YC-RSPN-002/001模块的状态字和控制字介绍

2, 模拟实例简介

 收收模式应用在PROFINET主站只被动接收串口通讯设备的报文,不做回复的场合。

S71200PLC通过总线转换模块接收PC2发来的报文“1112131415161718

191a1b1c1d1e1f”存储到固定的存储区中。

硬件配置

〉调试计算机PC一台,预装PROTALV14(博途)编程软件

〉接收和发送计算机PC一台,预装串口调试软件

〉总线转换模块YC-RSPN-002/001GSDML文件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与PLC地址对应关系

PLC输出地址

发送的数据

PLC输入地址

接收的数据

QB2

通讯控制字

IB2

通讯状态字

QB3

发送数据长度设定

IB3

接收报文数据长度

QB4

接收数据长度设定

IB4

IB5

IB6

IB7

IB8

IB9

IB10

IB11

IB12

IB13

1a

IB14

1b

IB15

1c

IB16

1d

IB17

1e

IB18

1f

项目的建立和设备的添加

〉建立一个S71200的工程文件

〉添加一个总线转换模块YC-RSPN-002

定义设备名称组态YC-RSPN-002模块

〉设备名称是PROFINET通信系统中,主站查找从站唯一标识,只要设备名称和系统组态相符,就可以正常通信。类似于PROFIBUS通信系统中的从站地址。设备默认设备名称为YC-RSPN-002。这个设备名称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更改成一个有利于识别的名称。当然,也可以利用默认的设备名称组态。

〉在设备组态中自定义一个设备名称”YC-RSPN-002”

3, A选中YC-RSPN-002设备,更改设备名称为”YC-RSPN-002”

7-1

〉为YC-RSPN-002_1设备分配设备名称

A右键选中YC-RSPN-002设备图标,弹出一个工具条。

B左键单击分配设备名称

4, A选择要分配的设备名称定义通讯串口参数

A在网络视图中,双击YC-RSPN-002设备图标,进入YC-RSPN-002设备视图。

7-5

A>进入到YC-RSPN-002设备视图操作界面。

B >在设备概览区域中,系统提供了8个槽位,其中第一号槽位为设备默认的设备状态字和设备控制字槽位(tatus/FixedInLen+Length+Control_1),通过状态字PLC可以读取YC-RSPN-002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控制字PLC可以操作YC-RSPN-002设备。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解状态字和控制字。

C>选中第一个槽位,选择属性,可以设定YC-RSPN-002设备的参数。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解。

D>在硬件目录的模块下有三种数据区设定选择。

1ByteIn~16ByteIn;

1ByteIn+1ByteOut~16ByteIn+1ByteOut;1ByteOut~16ByteOut。

5, 7-6

YC-RSPN-002设备模块参数,下列参数是针对通讯串口设定。

选择波特率

单击“Baudrate”右侧的数值。支持波特率范围:2400-115.2K

本例中我们选择9600,系统默认9600

选择数据位、校验方式和停止位单

本例中我们选择“Receive-Receive”接收通讯模式。

配置PROFINET的输入输出数据区

〉在设备概览中一共有8个槽位,第一个个槽作为状态字和控制字已被占用,1#槽预置为接收长度

+状态字2字节输入,本例地址为IB2IB3)和发送长度+控制字+接收字节设定长度3字节输出,本例地址为QB2QB3QB4,其他2#8#槽用来插入PROFINET输入/输出数据。注意:

RS232/485发送报文长度≤PROFINET输出、RS232/485接收报文长度≤PROFINET输入。

6, 〉选中2槽,双击“16ByteOut”

7-7

〉本例配置48字节输入。以此类推,分别在3、4槽中插入“16ByteIn”,共计:48ByteIn

7, 图7-8

〉PROFINET输入/输出地址与RS232报文格式

PLC输出地址

发送的数据

PLC输入地址

接收的数据

QB2

通讯控制字

IB2

通讯状态字

QB3

发送报文数据长度

IB3

接收报文数据长度

QB4

接收报文长度设定

IB4

接收数据1

IB5

接收数据2

IB51

接收数据48

保存并编译

〉此时,系统已配置完毕。保存并编译。

8, 7-10

编程及调试

7.8.1PLC程序编程

9, Receive模式工作过程:

①“接受完成标志I2.0“通电初始状态=0,等待接收数据。

10,, 7-11

S71200PLC通过总线转换模块接收PC2发来的报文“1112131415161718

191a1b1c1d1e1f”存储到固定的存储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