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08-04):
捷米JM-ECT-RTU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ETHERCA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 ETHERCAT 网络和 MODBUS-RTU 网络连接起来。

网关连接到 ETHERCA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MODBUS-RTU

总线中做为主站或从站使用。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ETHERCAT 技术参数

捷米JM-ECT-RTU网关做为 ETHERCAT 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倍福、欧姆龙、基恩士等厂家的 PLC。

带 2 个 RJ45 以太网接口,支持 100BASE-TX,MDI/MDIX 自检测,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支持的最大 PDO 长度,inputs 和 outputs 各为 256 字节。Input 和 output

的方向是主站方向,input 是主站输入,output 是主站输出。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连接TwinCAT3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新建项目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主站。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1,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 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thercat Master,然后点击 OK。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选择电脑对应的网卡,点击 OK。

主站建立后,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从站。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点击 OK。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6 条配置信息。右侧 Mo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 Slot 中。按照下图 1、2、3 的操作顺序, 可以将 Module 添加到 Slot 中。

编辑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启动网关运行

网关的控制字

网关在 ETHERCAT 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一个 word 的输出, 用于对网关 Modbus 一侧通讯的控制。

D7D6D5D4-D3D2D1D0
强制复位停止等待清除错误保留写允许读允许启动工作

注意:在用户无特殊需求的情况下,不推荐使用其他功能,仅需要将 D0 位置 1,启动网关发送 Modbus 报文即可。

网关的状态字

D7:奇偶校验D6:CRC 校验D5:等待超时D4~D1:异常应答D0:接收/发送
0:没有错误1:奇偶校验错0:没有错误1:CRC 校验错0:没有错误1:等待超时0:没有错误其他:Modbus 访问异常0:准备接收1:准备发送

网关在 ETHERCAT 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一个 word 的输入,用于显示网关 Modbus 一侧通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