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MODBUS RTU/RS485/232总线协议网关

楼主(2023-08-04):
产品功能

JM-ECT-RTU是一款EtherCA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网络和MODBUS-RTU网络连接起来。

JM-ECT-RTU网关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连接到MODBUS-RTU总线中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

本网关产品将基于MODBUS 的设备或串行RS-232/485的设备集成连接到EtherCAT控制系统中,而不需要对设备进行任何更改。只需连接,配置,它就完成了。网关执行智能协议转换,并将串行数据作为易于处理的I/O数据呈现给EtherCAT主PLC/控制器。

2.典型应用

技术指标

EtherCAT 技术参数

● 网关作为EtherCAT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倍福、欧姆龙、基恩士等厂家的PLC。

● 带2个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 支持的PDO长度,inputs和outputs各为256字节。Input和output的方向是主站方向,input是主站输入,output是主站输出。

MODBUS-RTU 技术参数

● 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作为主站或从站,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 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RS485接口或RS232接口,两种接口二选一工作。

● 网关的MODBUS波特率支持: 2400、4800、9600、19.2K、38.4K、57.6K、115.2K等。

● 网关的MODBUS字符格式及校验位:8位无校验+1停止位、8位+偶校验+1停止位、8位+奇校验+1停止位、8位无校验+2停止位。

● 网关作为MODBUS 主站,支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 网关作为MODBUS 从站,支持03H、04H、06H、10H号功能。

● 网关作为MODBUS 主站,能带32个Modbus从站。

工作原理

在EtherCAT侧,网关作为EtherCAT从站运行;

EtherCAT从站设置可通过导入提供的.xml文件到主站实现,ESI文件由配置工具自动生成。

在串口侧,该设备既可作为Modbus主从站也可由用户自定义协议。

由配置软件完成串口数据和EtherCAT网络数据的映射,通过网关完成串口设备和EtherCAT网络数据交换。

关于连接、配置和固件更新

该网关EtherCAT侧可以实现菊花链式的拓扑结构。

连接串口和电源是通过端子实现。

设备配置和固件更新可通过以太网CFG配置口实现。

ETHERCAT 的电气连接

ETHERCAT 采用标准 4 芯屏蔽电缆。建议用户使用标准 ETHERCAT 插头及标准 ETHERCAT 电缆。有关 ETHERCAT 安装规范请用户参照有关

ETHERCAT 技术标准。

  1. RS485 电气连接

ETHERCAT 采用标准 4 芯屏蔽电缆。建议用户使用标准 ETHERCAT 插头及标准 ETHERCAT 电缆。有关 ETHERCAT 安装规范请用户参照有关

ETHERCAT 技术标准。

RS232 电气连接

使用 RS485 通讯时,所有设备的信号 A 连接到一起,信号 B 连接到一起。当需要使用终端电阻时,可以将网关端子的 B 与 TR 短接到一起。

引脚 功能

引脚 功能

RX TX

  GND

TX

RX

GND

网关                 被连设备(计算机)

使用 RS232 通讯时,信号传输是单向的,请注意与对端设备的连接线序。网关的 TX 接对端设备的 RX,网关的 RX 接对端设备的 TXD,两端的 GND 连到一起。

协议转换原理

网关分别从 ETHERCAT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