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外设口通信偶尔不应答

楼主(2023-08-04):
欧姆龙PLC外设口上位机连接1主4从通信,运行中发现偶尔从机突然不应答,还是4台从机都会不应答。只能将dip5开关从OFF位打到ON位再打到OFF才能恢复应答。

想不到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有懂的请指导下

网友:
把通信线从从机拆了电脑直接接受又是正确的(上图)。如果从从机通信口监控发现命令有是不正确的(下图)

网友A:
串口你能指望它全实时响应,想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