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仿真功能

楼主(2023-08-05):
博图仿真的时候  提示下位组件错误  为什么仿真也会提示下位组件错误?

网友A:
仿真软件有没有安装好是关键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仿真已经开启了,又重复点了仿真,仿真已开启的情况下点在线就行了

网友C:
下载SIM再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C:
卸载 掉 再重新安装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 掉 再重新安装  试试

我重装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