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型伺服和总线型伺服哪个更稳定一些

楼主(2023-08-05):
脉冲型伺服和总线型伺服哪个更稳定?故障少一点?

网友A:
总线型伺服VS脉冲型伺服

总线型伺服驱动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很高性价比,与脉冲型伺服对比的优势如下:

1、节约布线成本,减少布线时间,减小出错机率。控制器的一个总线通讯口可以连接多台伺服,伺服之间用简单的RJ45口插接即可,缩短施工周期。

2、信息量更大:全数字信息交互,可以双向传输很多参数、指令和状态等数据;脉冲方式只能单向传送位置或速度信息,无法获取伺服的更多状态或参数。

3、精度高,数字式通讯方式:无信号漂移问题,指令和反馈数据精度可达32bit。

4、可靠性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不会出现丢脉冲现象。脉冲/方向控制在高速脉冲时,会不可靠。

5、降低系统总成本,当超过两台以上伺服时,不用调整控制器配置,而脉冲型伺服需要增加脉冲或轴控模块,伺服台数较多时甚至需要改用更高等级的控制器硬件才能满足要求。

6、可开发软件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而无需额外硬件或接线:控制器能够实时通过总线监视伺服电机出现的故障,并在示教器上显示出来。同时控制器还可以监视伺服电机实际位置、实际速度等信息,也可以根据需要由程序自动调整伺服参数。可实现在示教器中设定伺服参数,而不用到伺服面板修改,简捷直观不易出错。

7、采用标准的运动功能块库,提高编程调试效率:采用总线系解决统方案,避免了传统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的编程量大、调试复杂等问题,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8、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在生产线设备很长,或伺服数量较多时十分方便、安装成本低。

9、可维护性更强,有更多的状态信息和诊断信息。数控和运动控制采用总线控制目前在欧美非常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型伺服VS脉冲型伺服总线型伺服驱动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很高性价比,与脉冲型伺服对比的优势如下:1、节约布线成本,减少布线时间,减小出错机率。控制器的一个总线通讯口可以连接多台伺服,伺服之间用简单的RJ45口插接即可,缩短施工周期。2、信息量更大:全数字信息交互,可以双向传输很多参数、指令和状态等数据;脉冲方式只能单向传送位置或速度信息,无法获取伺服的更多状态或参数。3、精度高,数字式通讯方式:无信号漂移问题,指令和反馈数据精度可达32bit。4、可靠性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不会出现丢脉冲现象。脉冲/方向控制在高速脉冲时,会不可靠。5、降低系统总成本,当超过两台以上伺服时,不用调整控制器配置,而脉冲型伺服需要增加脉冲或轴控模块,伺服台数较多时甚至需要改用更高等级的控制器硬件才能满足要求。6、可开发软件功能更强大的设备,而无需额外硬件或接线:控制器能够实时通过总线监视伺服电机出现的故障,并在示教器上显示出来。同时控制器还可以监视伺服电机实际位置、实际速度等信息,也可以根据需要由程序自动调整伺服参数。可实现在示教器中设定伺服参数,而不用到伺服面板修改,简捷直观不易出错。7、采用标准的运动功能块库,提高编程调试效率:采用总线系解决统方案,避免了传统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的编程量大、调试复杂等问题,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和时间。8、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在生产线设备很长,或伺服数量较多时十分方便、安装成本低。9、可维护性更强,有更多的状态信息和诊断信息。数控和运动控制采用总线控制目前在欧美非常流行。

总线型通讯可不可靠  虽然不会丢脉冲  但是会不会通讯断开

网友A:
不要考虑  断线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线型通讯可不可靠  虽然不会丢脉冲  但是会不会通讯断开



如果您要对比两个人谁更有力量,要考虑谁能扛100斤,谁能扛150斤,而不是琢磨反正一万斤的东西谁都扛不起来。

在干扰强到能造成通讯不可靠之前,脉冲早就丢了。

给脉冲控制方式找优点,还是有的,比如通用性更强,控制器的选择范围更大。

网友C:
各自有优势,脉冲的如果布线不好容易干扰,而且PLC脉冲输出点固定,带轴数量没有总线多,总线可以带多轴,根据需要选择你想要的伺服类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总线型通讯可不可靠  虽然不会丢脉冲  但是会不会通讯断开】进行回复:        -----------------------------------------------------------------如果您要对比两个人谁更有力量,要考虑谁能扛100斤,谁能扛150斤,而不是琢磨反正一万斤的东西谁都扛不起来。在干扰强到能造成通讯不可靠之前,脉冲早就丢了。给脉冲控制方式找优点,还是有的,比如通用性更强,控制器的选择范围更大。

你意思是说通讯比脉冲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通讯比脉冲稳定?



一般来说,是的。无论什么通讯格式,哪家的总线规范,通讯中一定是有检验的,传递过程中出错是会被自动发现的。而单纯的脉冲列信号是无法检验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一般的。如果干扰够强,够频繁,足以造成通讯中断,这时电机根本无法控制,设备报警不动。如果是脉冲列控制的,面对同样的干扰电机会动,设备也不报警,但这时电机的动作与预期不同,可能加工出来的零件误差变大、可能设备自己发生干涉碰撞、可能出现人员工伤事,但是在没有出现台严重的后果之前,也有人认为这时脉冲控制的优点。极限的情况是,一台通讯控制的设备一天停机几次,每次都要人工重新开机,另一台脉冲控制的设备7*24小时正常工作,只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中每天会出现几个瑕疵品。

网友D:
一两个轴,且轴之间没啥太严密的关联,只是速度或者方向的变化脉冲控制合适,可长距离控制。

轴多且各轴之间关联动作密切,同步性,实时性要求较高用通讯控制合适,通讯线路不宜过长。

至于干扰这种事,哪种方式都会有的,这也是一套稳定系统必须解决的问题。

通讯有校验就稳定准确吗?脉冲plc发出来以后伺服驱动器会数一遍的,并且会和编码器的反馈对比的,准不准确这没啥可比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两个轴,且轴之间没啥太严密的关联,只是速度或者方向的变化脉冲控制合适,可长距离控制。轴多且各轴之间关联动作密切,同步性,实时性要求较高用通讯控制合适,通讯线路不宜过长。至于干扰这种事,哪种方式都会有...



对于“一两个轴,且轴之间没啥太严密的关联,只是速度或者方向的变化”的应用,严格说用伺服比较浪费。如果是特别功率的电机,或者说考虑系统整体成本,也不一定就真不合算。

线路长度,主要受线路中信号频率限制,频率越高安全通讯的距离越短。对于总线通讯而言,无论对电机是什么控制要求,通讯频率是一样的。脉冲控制的信号频率受速度和定位分辨率影响,或低或高,受应用本身要求的影响。

对于“通讯有校验就稳定准确吗?”,当然是有校验一定比没有校验的稳定准确。

至于所谓“脉冲plc发出来以后伺服驱动器会数一遍的,并且会和编码器的反馈对比的,准不准确这没啥可比性。”,这里对比的是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不同控制信号之间的差异,比的是控制器(包括PLC)发出指令和驱动器收到指令之间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一些连带影响也是正常的。而驱动器收到的指令与编码器反馈之间的校验,是所有伺服的基本功能,与指令的形式无关。把这个拿到这里说,是算废话还是算胡话比较准确?

网友E:
1好更女友用户干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意思是说通讯比脉冲稳定?】进行回复:        ----------------------------------------...



这个我同意,我们用脉冲的伺服,丢了脉冲,但设备照样运行,差点伤着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一两个轴,且轴之间没啥太严密的关联,只是速度或者方向的变化脉冲控制合适,可长距离控制。轴多且各轴之间关联动作密切,同步性,实时性要...

好吧,你说的都对,我没用过通讯的伺服,所以不知道有多好,你当我胡说就好,或者废话也行。

网友F(2023-09-08):
脉冲型的适合小型的,比较好上手,基本上中小PLC都支持,通讯的规则和地址是人家约定俗成的

网友G:
稳定??

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总线私服稳定!

总线私服采用通信模式,通信数据丢失就会出现不动作,同时有可能出现通信错误告警!!因为定位数据(目标位置、速度、加减速参数等等都是一次性的数据传输,不会出现数据异常)通过总线传输,数据完整性有保障;

反之,采用脉冲方式控制伺服电机,因为脉冲数据是导线直接传输,导线可能受到环境电气噪声干扰(如果干扰是与脉冲信号电平相反,有可能消弱导线传输信号导致伺服电机驱动器没能正确接收到脉冲信号,这个叫做脉冲丢失后果就是定位出现不到位现象!!如果在传输空白期干扰信号与脉冲信号电平一致,将造成伺服电机驱动器接收到非正常信号而产生异常动作,导致定位出现定位越位)导致定位出现误差;这个是脉冲定位的必然出现的干扰误差,只能减小而基本无法消除

网友H:
凑个热闹,总线伺服更加稳定,成本会更高一些,对plc要求也高。脉冲的抗干扰差点,用个小型plc就能带几个了

网友I(2023-10-22):
一个起停信号最好!稳定

网友J(2024-01-19):
刚接触总线伺服控制,没有什么言语权,我看各大门派的版主都登场了,我也不敢说哪个好了,作为小白,我认为用脉冲伺服上手容易一些,毕竟这是传统的控制方式,资料多,也容易理解。总线控制方式,格式和报文看着就头皮发麻,刚入手不容易掌握,但是熟悉了以后,还是总线伺服方便,功能强大,比如,进行扭矩控制,用脉冲伺服可能就捉襟见肘了吧。

网友K(2024-07-27):
总线型方便,但之前遇到过掉总线的情况

网友L(2024-09-06):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M:
接触总线伺服控制,没有什么言语权,我看各大门派的版主都登场了,我也不敢说哪个好了,作为小白,我认为用脉冲伺服上手容易一些,毕竟这是传统的控制方式,资料多,也容易理解。总线控制方式,格式和报文看着就头皮发麻,刚入手不容易掌握,但是熟悉了以后,还是总线伺服方便,功能强大,比如,进行扭矩控制,用脉冲伺服可能就捉襟见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