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宽温触摸屏

楼主(2023-08-05):
那位大虾有宽温屏的信息,求购温度-30℃~50℃使用环境的触摸屏,4.3~7寸都可以!

网友A:
步科 增强型  触摸屏 可以达到 -10  ~ 55  ℃

网友B:
零下30的比较少

网友C:
啥奇葩条件,有1万块的量帮你定制一批,没有的话自己加恒温或保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奇葩条件,有1万块的量帮你定制一批,没有的话自己加恒温或保温。...



明显是室外用的

网友E:
-30度是有点奇葩。你不会加个保温嘛

网友F:
正常触摸屏一般都是-20-60前提是不结露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你能保证不结露,随便拿个工业级的触摸屏就可以,实在不行柜子做个保温。加热还是算了,没有意义。

网友G:
我知道有,可以-40℃——85℃使用的触摸屏

网友H:
4.3~7寸 这个温度,需要定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