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BUS连接到300plc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08-07):
由于捷米JM-DP-ECT,是自主研发的一款PROFIBUS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它的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设备接入到PROFIBUS网络中生产环境比较复杂有多个设备采用不同的协议这极大的阻碍了,各个设备的数据互通。

JM-DP-ECT这个小小的网关可不简单,它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这样一来,就能够将PROFIBUS总线上的控制系统与ETHERCAT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互,实现了数据的双向传输,大大提高了设备之间的互通性。

1, 配置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

2, 打开GW Modbus Builder 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IP地址选择“EtherCAT 配置”。

3,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4,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5, 写入成功后,会弹出 OK 的对话框。

6, 设置完毕后,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配置网关的ETHERCAT从站

7,  将网关xml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添加ETHERCAT主站。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Ethercat Master,然后点击 OK。

8, 主站建立后,添加ETHERCAT从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

9, 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10, 如下图所示,在Slot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16条配置信息。右侧Module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Slot中。按照下图1、2、3的操作顺序,可以将Module添加到Slot中。

网关做PROFIBUS从站

11, 在STEP7软件的硬件配置画面下,安装GSD文件。

12, 点击PROFIBUS(1) DP 主系统(1),使其选中横线变黑,打开“硬件窗口” \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Gateway\双击。

13, 选择从站站号,本例选择Profibus从站站号为“1” (站号自行设定,本例为“1”)→确定:

14, 在“硬件目录”界面中,选择输入输出数据量。

15, 把程序下载到西门子PLC中,即可实现数据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