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工控智能AI

楼主(2023-08-08):
elec.gkongjs.com这个是AI入口,手机电脑双端可进入。我之前在其他论坛分享过,有的人会问伺服代码,变频器故障等,这种问题问了等于白问。谁家的伺服?谁家的变频?故障代码成千上万AI怎么回答你。要先学会怎么跟AI沟通,例如:汇川变频器报ER120故障,例如;请详细介绍电阻色环如何计算?并且提供需要的表格。以上这两种问题就是完整的问题并会立刻得到要想的答案,很多功能自己去使用开发,兄弟们AI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帮助能解决问题。

网友A:
1200 采用WRIT_DBL指令  写入到装载存储器时 写入速度太慢了    我的一组数据的数据量不多  一个DWORD, 一个INT 而已   平均要2秒多写完一组配方数据 太慢了 请教下这个情况可以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 采用WRIT_DBL指令  写入到装载存储器时 写入速度太慢了    我的一组数据的数据量不多  一个DWORD, 一个INT 而已   平均要2秒多写完一组配方数据 太慢了 请教下这个情况...



对于S7-1200 PLC,使用WRIT_DBL指令写入装载存储器的速度较慢,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

  1. 通信速度设置:检查PLC与设备之间的通信速度设置,确认是否设置为最高速度。

  2. 网络延迟:如果PLC与设备之间存在网络延迟,可能会导致写入数据的速度变慢。可以尝试优化网络连接或者使用更快速的通信方式。

  3. 数据量过大:尽量减小每次写入的数据量,以提高写入速度。如果只需要写入一个DWORD和一个INT的配方数据,可以考虑将数据拆分为两个单独的写入操作。

  4. 优化程序:检查PLC程序中是否存在其他影响性能的因素,例如循环或延时操作。优化程序可以提高整体性能。

网友B:
写入到装载存储器时耗时,毕竟与外设通信,但是,也不至于耗时2秒啊,检查通信的参数吧,或者改变访问的方式

楼主:
free.gkongjs.com链接换这个了,也可以直接找手册了,大家试试。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去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响应过程出现异常

楼主(2023-09-14):
引用 网友C:
响应过程出现异常



去APP用AI吧,那个链接维护了,叫工控技术平台。

网友D:
赞,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