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增加板块

楼主(2023-08-08):
请求增加倍福PLC的板块,还有CODESYS的板块,现在使用CODESYS的挺多的。

网友A:
倍福的TwinCat3已经不用Codesys了。

很多厂商虽然都用Codesys,但是其厂商库是不同的,这些厂商用的Codesys版本也不同。所以单独开Codesys板块也不能很好的回答问题,就如同Codesys的官方论坛一样,连正常的Codesys使用问题都无法回答,更不要说这些非官方论坛了。

Codesys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的问题,你用台达就要安装台达的Codesys,用禾川就要安装禾川的版本......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