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通过EthCAT转Profinet网关连接kollmorgen驱动器

楼主(2023-08-08):
本案例是通过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WL-PN-ECATM)连接kollmorgen驱动器将其接入西门子1200PLC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稳联技术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一个,kollmorgen驱动器一台。
1、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右侧“...”从查找GSD所在文件,安装至成功。
3、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4、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备名称需要将自动生成取消勾选并手动输入简短不带有/*-、这类特殊符号。
5、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所有配置设置好,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8、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9、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左侧博图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下方的PROFINET名称要和右侧的配置软件完全一致。
10、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1、对从站设备进行参数配置,Sm2-Rx PDOs对应下方所添加的参数。
12、配置完成后进行连接步骤。
13、点击菜单栏中的操作,再按照下图操作即可。
14、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