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实现三菱FX3U程序的无线下载?

楼主(2023-08-09):
1.系统概述

三菱PLC FX3u可以使用专用下载线通过计算机串口下载程序,同样也可以使用自制下载线缆,连接无线模块 DTD435M进行远程无线下载程序,计算机端采用RS232或者RS485 将计算机端与无线模块连接,PLC端同样使用RS232转RS485将把无线模块接收到的下载数据通过RS232口与自制编程电缆连接。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2.编程线制作

PLC编程电缆是八针的选型接头,与 RS232 的 DB9 接线如下图所示:

将自制电缆与PLC连接。

3.参数设置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下载参数如下图所示,串口与插入PC的串口驱动显示的一致。

4.实例总结

三菱PLC FX系列PLC通过无线模块DTD435M可以完成程序的无线下载,并能实时进行在线监控与调试。

网友A:
物联网网关也可以

www.ytleader.com

plc 触摸屏编程 远程控制 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