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发那科机器人关节速度

楼主(2023-08-09):
想要控制发那科机器人关节速度,可以有什么驱动或者接口直接控制机器人的关节速度,想给机器人直接赋值关节位置和关节速度,发那科这边有什么驱动可以用吗

网友A:
太专业太高端了 根本没玩过

网友B(2024-01-11):
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其提供的编程接口或SDK进行控制。具体的接口或SDK会根据发那科机器人型号和操作系统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会有一种或多种编程语言(如C、C++、Python等)的API可供使用。

使用这些API,开发者可以编写程序来发送控制指令到机器人关节,从而调整其运动速度。这些指令可能包括关节速度设定、加速度控制、位置调整等。具体能够实现的控制精度和范围会取决于机器人的型号和所使用的编程接口。

此外,一些高级的发那科机器人可能还提供了更复杂的运动控制功能,例如通过驱动器直接控制关节电机,或者通过更高级的算法调整机器人的运动性能。

网友C:
看你需要怎么修改速度了,示教器修改的话可以用间接速度

像前面图片一样,只需要修改R1的值就能实现速度变化,如果是PLC控制需要做通讯,然后用GI赋值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