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疆智控EtherCAT转PROFINET连接零差云控驱动器接入Profinet网络

楼主(2023-08-09):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等设备。西门子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要连接EtherCAT的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小疆GW-PN-ECATM系列的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GW-PN-ECATM支持两种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可以主通讯主站(加主站授权),也可以做通讯从站,两个网络独立运行,通过网关内部进行数据映射。每个以太网网络都提供双端口交换机,方便连接和网络扩展。
1、首先添加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GSD文件;
2、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4、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下载组态到PLC。
6、打开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7、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8、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9、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0、对零差云控一体机伺服驱动器进行参数配置, PDOs在下方参数栏中添加所用参数项。

11、配置完成后运行。
12、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

在本案例中,小疆智控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GW-PN-ECATM作为零差云控一体机伺服驱动器设备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