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转modbus RTU网关modbus rtu主从站区别

楼主(2023-08-09):
捷米JM-DPM-RTU网关在Profibus总线侧实现主站功能,在Modbus串口侧实现从站功能。可将ProfibusDP协议的设备(如:E+H流量计、倍福编码器等)接入到Modbus网络中;通过增加DP/PA耦合器,也可将Profibus PA从站接入Modbus网络。在Modbus串口侧提供RS485和RS232两种电平接口。

捷米JM-DPM-RTU网关最多支持32个Profibus从站的通信,只支持单主站系统,不支持多主站系统。

1.1、捷米JM-DPM-RTU应用模式

1.2、产品特点

◆ 支持Profibus DPV0 循环报文通信;

◆ Profibus传输速率最大3Mbps,Modbus传输速率最大115200bps;

◆ 支持Profibus PA要求的45.45k或93.75k波特率;

◆ Modbus支持RTU和ASCII两种通讯模式;

◆ 支持Modbus读功能码03H、04H,支持Modbus写功能码06H、10H;

◆ Profibus和Modbus信号采用2500Vrms 高速磁耦合隔离保护电路;

◆ Profibus、Modbus、电源三端电气隔离,并且三个端口具备抗600W雷电、浪涌能力;

◆ 电源输入范围宽,并支持反接、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 具备独立USB配置接口;

◆ 具备LED 状态指示灯,方便用户查看状态;

◆ 内置独立看门狗,增强设备抗干扰能力;

◆ 提供导轨(35mm DIN Rail)安装方式。

1.3、技术指标

1.3.1 Modbus

◆ 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56000、57600、115200bps;

◆ 串口格式支持7、8个数据位, None/Odd/Even校验位,1、2 个停止位。

1.3.2 Profibus

◆ 主站输入数据缓存:4096字节;

◆ 主站输出数据缓存:4096字节;

◆ 主站参数数据缓存:4096字节;

◆ 主站诊断数据缓存:1024字节;

◆ 从站允许最大输入输出字节数:输入244字节,输出244字节;

◆ 从站允许最大用户参数长度:244字节;

◆ 波特率:9.6K、19.2K、45.45K、93.75K、187.5K、500K、1.5M、3Mbps。

1.3.3 电源

◆ 输入电压:DC 7V~36V(也可通过USB配置接口供电);

◆ 功率消耗:≤1.5W。

1.3.4 环境指标

◆ 工作温度:(-20~70)℃;

◆ 存储温度:(-40~85)℃;

◆ 工作湿度:5%~95%(25℃时),无凝结。

3、网关工作原理

3, 在Profibus组态工具中完成对Profibus从站设备的组态生成配置文件,然后通过网关配置软件,将配置文件下载到捷米JM-DPM-RTU,捷米JM-DPM-RTU会根据配置参数自主执行与从站的通信。当组态列表里的所有Profibus从站连接成功并进入数据交换状态后,捷米JM-DPM-RTU面板上的PB灯会常亮;当组态列表里的任意一个Profibus从站离线或通信有错误,PB灯就会闪烁以提示Profibus通信故障。

表格

描述已自动生成

4, 在Profibus总线侧捷米JM-DPM-RTU作为Profibus主站,和Profibus从站通过DPV0循环报文进行数据交换。捷米JM-DPM-RTU将输出数据区数据写入各个Profibus从站,同时读入各个Profibus从站的数据并更新到输入数据区。

5, 在Modbus总线侧捷米JM-DPM-RTU作为Modbus从站,随时响应Modbus主站的数据请求。捷米JM-DPM-RTU将其Profibus输入输出数据区映射为Modbus寄存器,Modbus主站通过读写捷米JM-DPM-RTU输入输出数据区实现对各个Profibus从站的读写操作,从而实现Modbus和Profibus总线的数据交换。

表格

描述已自动生成

6, 捷米JM-DPM-RTU输出数据区是各个Profibus从站输出数据的映射,存放写入Profibus从站的数据。输出数据区同时又映射为若干个Modbus寄存器,可用06H、10H功能码写和03H、04H功能码读。

表格

中度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7, 捷米JM-DPM-RTU输入数据区是各个Profibus从站输入数据的映射,存放读入的Profibus从站数据,只能用03H、04H功能码读,不能被改写。

捷米JM-DPM-RTU输入输出数据区在Modbus端的寄存器协议地址从0(即PLC格式地址3x0001和4x0001)开始映射,并且按Profibus从站地址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每个Profibus从站在捷米JM-DPM-RTU网关内映射的Modbus寄存器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可在配置软件中进行查询。

表格

低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8, 由于Profibus的最小数据单位是Byte,Modbus的最小数据单位是Word(一个寄存器),9, 所以存在某些Profibus从站数据字节数是奇数不能映射为整数个Word寄存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捷米JM-DPM-RTU在分配Profibus从站数据缓存时,如果数据字节数是奇数会多分配一个字节,保证分配给所有Profibus从站的数据字节数都是偶数。

图片包含 表格

描述已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