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DeviceNet网关profinet和以太网区别

楼主(2023-08-10):
捷米JM-DNT-PN这款神器,连接PROFINET和DeviceNet网络,让两边数据轻松传输。

这个网关不仅从ETHERNET/IP和DEVICENET一侧读写数据,还可以将缓冲区数据交换,这样就可以在两个网络之间愉快地传递数据了!而且,JM-DNT-PN是自主研发的,

本网关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Device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

1, DEVICENET 协议介绍

DeviceNet 是一种用在自动化技术的现场总线标准,由美国的 Allen-Bradley 公司在 1994 年开发。DeviceNet 使用控制器局域网络(CAN)为其底层的通讯协定,其应用层有针对不同设备所定义的行规(profile)。主要的应用包括资讯交换、安全设备及大型控制系统。

DeviceNet 网络使用干线(trunkline)-分支线(dropline)的网络拓扑,允许在网络中使用分接头,一方面简化配线及存取网络。而且要从网络中加入或移除设备都相当简单,减少生产线停机及除错的时间,提高网络的灵活性。

5.配置及操作

要使网关实现正确的功能运行,需要如下几个步骤:

在PROFINET主站软件上配置网关。

在DEVICENET 主站软件上配置网关。

5.1配置网关的PROFINET 从站

2,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

3,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4, 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5,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6, 双击网关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7, 配置输入输出数据

8, 设置网关参数(包含 DEVICENET 的站地址、波特率等)

9,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10, 将程序编译下载到 PLC,网关开始工作。可以在监控表中对数据进行监视。

 5.2 配置网关的DEVICENET从站

11, 以台达 PLC 为例进行介绍。首先打开 DEVICENET 通讯驱动软件。

12, 将通讯端口按照实际设备进行连接。

13, 打开 DeviceNetBuilder,点击菜单栏:设置/通讯设置,驱动选择 COMMGR 里添加的通讯接口

14, 把 EDS 文件导入 DeviceNet 配置软件 ,点击菜单栏工具/EDS 操作

15, 安装 EDS 完毕后,可以在设备中找到网关设备

16, 点击菜单 网络/在线,扫描到 DeviceNet 主站

17, 点击 网络/扫描网络,双击从站图标,进行参数设置。按照实际需求配置节点地址、输入长度、输出长度,然后点击确认

18, 双击主站图标,将从站添加到主站扫描列表,确定

19, 点击菜单 网络/下载,将配置下载到主站模块

打开 PLC 软件 WPL,可以通过监控表进行数据的监控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