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精致HMI曲线的研究

楼主(2023-08-11):
我们在做西门子触摸屏的曲线时往往没有国产触摸屏来的方便,最近偶然得知西门子屏做曲线时,可以用一个控件去显示多个变量的趋势,于是自己实验了一番。

2、做一个VB脚本(用于按钮动作)image.png

现在为一个不好的地方,从上一个趋势切换到下一个趋势时,两个变量的数据在同一个趋势里显示,从时间上时有衔接的。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将他们用一个控件独立调用显示,互相不干扰(多控件的办法就先不用研究了)

网友A:
不错,已设置精华

网友B: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2023-09-28):
值得试一试

网友D:
分享收下了,谢谢楼主资源

网友E:
不错的交流分享资料,谢谢

网友F(2023-11-04):
全网最全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F:
eplan部件库2023年持续更新(部件全部都精心整理的,分类很清晰)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G:
学习,介绍每个品牌。

网友H(2023-12-07):
直接配置就行,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I:
牛掰,学写了~

网友F:
eplan部件库,全网最全最新整理(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西门子博途标准模板程序,都是干货懂的来

1、S7-1200/1500工程常用FB块与FC块学习程序整理封装好的块,功能块合集版,让你快速调用实现功能,节约时间,少走弯路

2、单台块内可设间歇时间,一用一备块内有故障自动切换、时间比较最短先启、设定时间自动互切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4706589253.21.13c164e5B4gJ6R&id=759671960606

网友J(2024-03-06):
厉害 玩的挺深入

网友K:
可不可以切换按钮写个脚本  先清除原有曲线

网友L(2024-06-04):
xx谢谢楼主分享,实用技术

网友M:
我的水平还没到,看不懂

网友N(2025-05-29):
学习了,厉害

之前我都是用多控件

网友O(2025-07-03):
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P:
赚积分,努力学习中。。。

网友Q:
AI生成的答案,没有验证,思路不错,供参考

通过按钮切换趋势控件显示不同曲线变量的实现方法

方法一:使用VBS脚本(适用于WinCC/ProfiChart

创建趋势控件:

在画面中放置趋势控件

配置初始的趋势曲线变量

创建切换按钮:

在画面上添加多个按钮控件

为每个按钮分配不同的功能(如"显示温度""显示压力"等)

编写VBS脚本:

' 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添加如下脚本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objTrendControl

   ' 获取趋势控件对象

   Set objTrendControl = HMIRuntime.ActiveScreen.ScreenItems("TrendControl1")

   ' 根据按钮切换不同的变量

   Select Case Item.Name

      Case "Button1"  ' 显示第一组变量

         objTrendControl.TrendIndex = 0  ' 选择第一条曲线

         objTrendControl.TrendTagName = "Variable1"  ' 设置变量名

      Case "Button2"  ' 显示第二组变量

         objTrendControl.TrendIndex = 0

         objTrendControl.TrendTagName = "Variable2"

      ' 可以添加更多Case

   End Select

End Sub

For code that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Siemens products or services, the code generation features of our AI Services may only be used after prior approval of your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al unit.

方法二:使用动态属性(适用于多数西门子HMI系统)

配置多个变量:

在趋势控件中预先配置多个趋势曲线,每条曲线绑定不同的变量

将初始不需要显示的曲线设置为不可见

创建按钮并配置动态属性:

添加多个按钮

在按钮的点击事件中,设置相应曲线的可见性属性

示例配置:

按钮1点击事件:设置曲线1可见,曲线23不可见

按钮2点击事件:设置曲线2可见,曲线13不可见

按钮3点击事件:设置曲线3可见,曲线12不可见

方法三:使用变量索引方法

创建一个整型变量(如"CurveSelector")用于控制当前显示的曲线

配置趋势控件:

设置趋势控件的数据源为间接变量,使用索引方式

配置变量地址为基本变量名+索引变量(如"Temperature[CurveSelector]"

配置按钮:

每个按钮点击时修改"CurveSelector"的值

按钮1:设置CurveSelector=0

按钮2:设置CurveSelector=1

以此类推

实施建议

确保所有需要显示的变量都已正确配置存档

测试每个按钮功能,确保切换正常

考虑添加视觉反馈,如当前选中的按钮高亮显示

如果曲线数量较多,可考虑使用下拉列表代替多个按钮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赚积分中。。。

网友R: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S(2025-09-11):
来份游泳池设备指南看一下

网友T(2026-01-03):
作者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