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维修保养

楼主(2023-08-11):
   加强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日常维护,减少故障的发生率:

    1、加强润滑油的清洁度

    管理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zui大特点是需要使用润滑油,其粘度随油温变化,粘度过低,涡轮蜗杆及齿轮登传动部件的磨损会增大,使传动精度下降;粘度过高,动作不良。而润滑油脂的清洁度管理更为困难,蜗轮蜗杆及齿轮的呢过传动部件磨损、老化生产的杂质与水分的渗入,内部涂层的脱落、锈蚀等都会影响润滑油的清洁度。

    2、改善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工作环境和使用条件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可靠性和寿命与它的使用情况、所处的环境、人员知识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在维护管理上改善其工作环境与使用条件,以人为本,才可能延长使用寿命。

    3、及时消除润滑油脂泄漏

    由于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动作频率高、速度快,难以避免受冲击,这是导致润滑油脂泄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润滑油脂泄漏,需要及时加以解决。

    4、故障初期特别要加强维护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所有故障中,初期故障的比例一般都比较高,初期故障大多由于设计、制造、安装上的初步误差而引起的,这些初期故障的发现需要花费一定的功夫,解决也需要时间。因此,初期故障期间要特别加强维护管理。

    5、做好数据管理以防偶发故障,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偶发故障一般比较难预测,为了防止偶发故障,要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掌握某阶段维护资料和历史档案数据,这对于准确实施故障判断和日常维护是十分重要的。

电动执行器的功能维护

  电动执行器是一种能提供直线或旋转运动的驱动装置,它使用某种驱动能源并在某种操控信号效果下作业。跟着电动执行器功用不断完善,在维护也要十分重视,以下具体概述:

1、转矩维护

  用以防止执行机构操作半途过转矩,这个功用既维护阀门,又维护执行机构自身,转矩维护值由设定器设定。

2、阀位限位维护

  执行机构运转到封闭和翻开限位方位主动停止(与设定的作业方式有关)。

3、主动相序调整

  电动执行器主动检测接入电源端子的三相电源的相序,通过恰当的逻辑运算,决议执行机构操作时鼓励哪一只沟通接触器,以确保给电机接通正确的相序。如果没有主动相序调整功用,有可能会因为接线相序过错而损坏阀门。因为有了主动相序调整功用,执行机构电源的接线能够不考虑相序。

4、瞬时回转维护

  当执行机构承受向相反方向动作的指令时,主动加上一个时间延迟,防止发作对阀轴和变速箱的不必要的磨损。

5、电源缺相维护

  执行器具有十分完善的电源缺相维护功用。它选用监督电压和电流相结合的办法,既能检测电机停止时发作的电源缺相,也能检测电机运转过程中发作的电源缺相,然后制止电机运转,防止缺相运转形成电机过热。需求留意的一个重要实事是,绝大多数的电机缺相是在电机运转过程中发作的。

6、阀门卡住时的维护

  不管执行机构向翻开方向仍是封闭方向动作,在宣布鼓励电机的信号之后的5~10秒时间内暂时制止转矩维护功用(如果在上述5~10秒时间内执行机构没有动作,操控电路则堵截电机的供电)。此项功用能够实现阀门卡住时的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