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门和电动阀门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楼主(2023-08-12):
电动阀门
阀门电动执行机构主要应用于动力厂或核动力厂,因为在高压水系统需要一个平滑、稳定和缓慢的过程。

电动执行机构的主要优点就是高度的稳定和用户可应用的恒定的推力,电动执行器的抗偏离能力是很好的,输

的推力或力矩基本上是恒定的,可以很好的克服介质的不平衡力,达到对工艺参数的准确控制,所以控制精

度比气动执行器要高。如果配用伺服放大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正反作用的互换,也可以轻松设定断信号阀位

状态(保持/全开/全关),而故障时,一定停留在原位,这是气动执行器所作不到,气动执行器必须借助于一套

组合保护系统来实现保位。

电动执行机构的缺点主要有:

结构较复杂,更容易发生故障,且由于它的复杂性,对现场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就相对要高一些;电机运行要

产生热,如果调节太频繁,容易造成电机过热,产生热保护,同时也会加大对减速齿轮的磨损;另外就是运行

较慢,从调节器输出一个信号,到调节阀响应而运动到那个相应的位置,需要较长的时间。

气动阀门 阀门气动执行器的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是统一的整体,其执行机构有薄膜式和活塞式两类。活塞式行

程长,适用于要求有较大推力的场合;而薄膜式行程较小,只能直接带动阀杆。

气动执行机构的主要优点:

接受连续的气信号,输出直线位移(加电/气转换装置后,也可以接受连续的电信号),有的配上摇臂后,可输

出角位移,有正、反作用功能,移动速度大,但负载增加时速度会变慢,输出力与操作压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