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A与昆仑通态7012ew通讯不上

楼主(2023-08-12):
三菱FX3SA与昆仑通态7012ew通讯不上,触摸屏设备类型没有FX3SA可选,请教有用过FX3SA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指点

网友A:
三菱fx系列编程口

www.ytleader.com

plc 触摸屏 编程

网友B:
MCGSPRO里面有详细帮助  包含接线和设置

网友C(2024-02-28):
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

网友D:
选择FX串口,设备窗口里PLC类型改为FX3U就可以了。

网友E(2024-04-06):
我的比你还奇葩 调试的时候能通讯上  发到现场后 怎么也通讯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