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编码器

楼主(2023-08-12):
汇川伺服IS560能否使用20比特的总线型编码器电机?需要怎么更改参数?

原来用的是2500增量式编码器,因电机损坏,想更换为20比特的总线式编码器电机

网友A:
需要打电话技术支持 这个我没有接触到 抱歉

网友B:
自己换编码器啊,这么强,从来没试过,我只知道编码器拆出来的话要重新对零。大部分应该还是厂家才搞得定

网友C:
一般需要厂家支持,还要看驱动器支不支持更换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