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23-08-13):
三菱程序,日本人写的,没有注释,由于维修,上传后程序不能编译,对这个三菱不太熟悉,哪位看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部分设置不能一起上传导致的。这需发怎么处理?

网友A:
截屏看看,这个让我们打开看看吗

网友A:
看不出来,你最重新上传编译的时候 截屏看看。给谁看不出来  报什么错误,,你这提问的问题就有,难道让版块的去琢磨,把问题通过截屏 拼注的问题。别一上来就是程序,给别人看不懂。别人又不是大神

网友A:
提出的问题 首先 品牌的型号,错误代码的截屏还有一些错误的说明书,及图片,,,一上来就是程序相关话题,让人家丈2摸不出头脑了。。。服

网友B:
有几个错误提示 估计是自动设置的软元件范围问题

网友C:
注释可能下载到了标准ROM里,没在程序存储器里,所以上载上来没有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最重新上传编译的时候 截屏看看。给谁看不出来  报什么错误,,你这提问的问题就有,难道让版块的去琢磨,把问题通过截屏 拼注的问题。别一上来就是程序,给别人看不懂。别人又不是大神...



因为我也不在现场,别的类似的设备可以,这款上传后就不能编译通过。PLC是Q系列的。想问下上传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硬件配置都不能上传?我看了硬件配置没有CPU和模块的型号。

网友D(2023-10-22):
功能块设计时方便使用是有点麻烦

网友E(2023-11-21):
我这有一台设备也是日本的,刚开始也和你同样的问题,读取程序时全部是要重新编译再强制写入才行。后来发现是读取错误了,我读的是RAM,日本人很喜欢把程序放到PLC的ROM里,读取ROM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台设备也是日本的,刚开始也和你同样的问题,读取程序时全部是要重新编译再强制写入才行。后来发现是读取错误了,我读的是RAM,日本人很喜欢把程序放到PLC的ROM里,读取ROM就解决问题了。...



今天程序上传上来了,说是以前用的串口转USB ,今天直接用的USB线,我感觉没关系吧,程序发给我看了下,里面的ST部分没有了,全部转为了梯形图了。

楼主:
今天程序上传上来了,说是以前用的串口转USB ,今天直接用的USB线,我感觉没关系吧,程序发给我看了下,里面的ST部分没有了,全部转为了梯形图了。

网友F:
三菱Q系列PLC有两种工程方式,一种是梯形图,梯形图只能使用梯形图方式编辑,上传后没有注释,只有源代码,但可以编辑;另一种是结构化工程,可选择st,fbd,sfc,梯形图混合等,下载是可选择是否下载源程序,但无论是否下载源程序,你上传上来的都是编译后的梯形图程序,但有些结构化工程中的文本下载后再上传变成梯形图后不能识别,所以你编译后可能会报错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F:
三菱Q系列PLC有两种工程方式,一种是梯形图,梯形图只能使用梯形图方式编辑,上传后没有注释,只有源代码,但可以编辑;另一种是结构化工程,可选择st,fbd,sfc,梯形图混合等,下载是可选择是否下载源...



最开始他上传上来的是有ST部分的程序,但是编译会报错,后来他说是换了条通讯线上传后就可以了。但是上传上来就没有ST部分了,全部转成了梯形图,机台应该不是同一台机。

楼主:
还有问下这个Q系统能否上传模块配置,因为两个程序都没有模块配置。后面一个就有一个智能模块。CPU,IO都没有。

网友G:
可以编译呀,只是有些错误,编译时会报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