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看懂仪表或者变频说明中的RTU通信协议

楼主(2023-08-13):
新手怎么看懂仪表或者变频说明中的RTU通信协议

有好多通信协议上没有说明读取的地址中需不需要在40001的基础上+1或者不+1

改怎么判断呢,

也没有在上面找到数据类型,

改怎么选择呢?

通信协议地址比如说是1001H

H是表示十六进制吗?那我读的地址转换成十进制数是4097在加上起始地址40001是44098这样对吗?

网友A:
请相关查看本论坛的通讯串口版块,给你个链接

ModbusRTU串口通信协议视频教程集锦-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

这位大神一向通讯这块 尤其是是MODBUS 这方面属于技术大拿,堪称MODBUS的专家 骨灰级别的

网友B:
MODSCAN先扫描一下地址数据

网友C:
可以用串口助手,随便先给一个数过去,然后看返回值是不是有地址偏移

网友D:
+1不加1这个你试一把就行了,你算的16进制地址方法是正确的,这种16进制地址用的比较多,用的时候都得换算成十进制然后加起始地址即可。数据类型一般协议会给你说明,几字节几字节,或者你看你地址的跳变,比如1001H,1002H,1004H,1006H这样子连续的就是字类型,跳的你就得注意了,有可能是浮点或者doubleWord。

网友E:
参考一下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视频讲解: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70478/870478_1.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