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85通讯不上昆仑通态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楼主(2023-08-14):
大家帮我看看设置的不对嘛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没发现问题 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B:
用串口助手 看PLC 有没有 发出报文啊  发的对不对

网友C:
plc参数里面设定也可以

网友D:
解释如下:

1、数据长度:8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

4、波特率:9600bps

5、起始符:无

6、结束符:无

7、控制线:RS485接口

8、校验和:有

9、协议选择:专用协议,即就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10、控制协议格式:格式4,即就是有回车和换行符

11D8121里保存的PLC站号为2

12D8129超时检测时间为100ms

总结:也就是说首先要给PLC写入这段时间才能保证PLC是专用协议,切记!切记!切记!

网友E:
https://mcgs.lanzoue.com/iPHkv0g6z6ih

帮助手册上面接线 还有设置

网友F:
我好像看见触摸屏设置了38400的波特率了,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G:
三菱PLC正常是不需要设置啥参数 触摸屏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H:
都是高手

网友I(2024-09-27):
你选COM1试下

  • yjl21st494

网友J:
修改一下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