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简单的按钮

楼主(2023-08-14):
四个按钮A,B,C,D(i0.0-i0.3)  并且只能顺序执行, 跳过任意按钮都停止并发出警报。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报警复位没写

网友B:
可以

                                                                                                    sdzhdy.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报警复位没写



网友C:
VAR

    Button_A : BOOL := FALSE;

    Button_B : BOOL := FALSE;

    Button_C : BOOL := FALSE;

    Button_D : BOOL := FALSE;

    Alarm : BOOL := FALSE;

END_VAR

NETWORK 1, 100

    // 检测按钮A是否按下

    IF NOT Button_A THEN

        // 按钮A未按下,停止执行并发出警报

        Alarm := TRUE;

        // 停止其他按钮的执行

        Button_B := FALSE;

        Button_C := FALSE;

        Button_D := FALSE;

    END_IF

NETWORK 2, 100

    // 检测按钮B是否按下

    IF NOT Button_B THEN

        // 按钮B未按下,停止执行并发出警报

        Alarm := TRUE;

        // 停止其他按钮的执行

        Button_C := FALSE;

        Button_D := FALSE;

    END_IF

NETWORK 3, 100

    // 检测按钮C是否按下

    IF NOT Button_C THEN

        // 按钮C未按下,停止执行并发出警报

        Alarm := TRUE;

        // 停止其他按钮的执行

        Button_D := FALSE;

    END_IF

NETWORK 4, 100

    // 检测按钮D是否按下

    IF NOT Button_D THEN

        // 按钮D未按下,停止执行并发出警报

        Alarm := TRUE;

    END_IF

NETWORK 5, 100

    // 检测是否发出警报

    IF Alarm THEN

        // 发出警报的处理逻辑,例如触发蜂鸣器或发送报警信号给现场

        // ...

    END_IF

NETWORK 6, 100

    // 执行按钮A的逻辑

    IF Button_A THEN

        // 按钮A的执行逻辑

        // ...

        Button_B := TRUE;  // 启用按钮B的执行

    END_IF

NETWORK 7, 100

    // 执行按钮B的逻辑

    IF Button_B THEN

        // 按钮B的执行逻辑

        // ...

        Button_C := TRUE;  // 启用按钮C的执行

    END_IF

NETWORK 8, 100

    // 执行按钮C的逻辑

    IF Button_C THEN

        // 按钮C的执行逻辑

        // ...

        Button_D := TRUE;  // 启用按钮D的执行

    END_IF

NETWORK 9, 100

    // 执行按钮D的逻辑

    IF Button_D THEN

        // 按钮D的执行逻辑

        // ...

    END_IF

网友D:
3楼的简单直观

9楼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