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软件求助

楼主(2023-08-14):
  1. 维控的触摸屏软件,维控的LX2V的PLC,寄存器中的CMOD和CMSI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官网找技术支持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CMOD 控制模块;〔控制模组〕Control MODule的缩写

网友C:
猜一下吧,可能是com口的特殊寄存器,比如通讯异常该寄存器会返回一个错误代码,也可可能是设置com口的设置寄存器,比如通讯超时时间,字节序之类的。

网友D(2024-02-28):
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