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发生器的操控模式和释放模式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3-08-15):
静电放电是一种自然现象 ,当两种不同介电强度的材料相互摩擦时,就会产生静电电荷,当其中一种材料上的静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与另外一个物体接触时,就会通过这个物体到大地的阻抗而进行放电。静电放电及影响是电子设备的一个主要干扰源。

操控模式有枪头控制和主机控制两种方式。在操作不方便或者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主机操控模式,更加方便、安全。

释放模式有如下三种方式:

1、单次放电。单次放电可以根据需求设定不同放电电压对放电点进行单次放电。

2、20PPS(每秒20次)。20PPS默认时间间隔是0.05s,放电电压和放电次数都可以根据需求设置,即以同一速率,不同电压对放电点进行多次放电。

3、连续放电。连续放电可以通过设定放电电压极性、放电电压大小(0.1-20KV/0.1-30KV)、时间间隔(0.05s-9.99s)、放电次数(0-9999),以不同电压和不同速率对放电点进行多次放电。

其中放电电压大小可以通过自定义键盘设定0.1-20KV/0.1-30KV,或者直接通过IEC等级选择2V、4V、6V、8V(接触模式)放电电压大小。放电电压极性可以选择正极性电压、负极性电压、正负极性电压交替三种方式。单次放电时,只能选择正极性电压或者负极性电压。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实验室的配置标准要求实验室的地面应设置接地参考平面,它应是一种最小厚度为0.25mm的铜或铝的金属薄板,其他金属材料虽然可使用但它们至少有0.65mm的厚度。规定有耦合板的地方,例如允许采用间接放电的地方,这些耦合板采用和接地参考面相同的金属和厚度,而且每端带有一个470kΩ电阻的电缆与接地参考平面连接,当电缆置于接地参考平面上时,这些电阻器应耐受住放电电压且具有良好的绝缘,以避免对接地参考平面的短路,也可以防止静电电荷的积累。

根据试验标准,我司也配有满足试验条件的静电桌,如上图所示。静电桌包括一个放在接地参考平面的0.8m高的非导电桌,放桌面的水平耦合尺寸为1600*800mm,并有一个1600*800*0.5mm的绝缘板将设备和电缆与耦合板隔离。接地参考平面是由3块厚度为1mm的铝板拼接而成。垂直耦合板和水平耦合板采用和接地参考平面相同厚度的铝板 ,且用每端带有一个470kΩ电阻的电缆与接地参考平面连接。